能不能用两个3S的平衡充充一个6S的电池

楼主(2008-08-06):
我买了4块本地模友DIY的3S充电板,3S是集成在一个板子上,拆不开的。现在想上600CF,预算少,为了节约开支想问下各位大哥,能不能用两个3S的充电板充6S的电池?如果能的话我要怎么接线?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不过 90%以上的 都可以 尤其是平衡充

网友:
基本上99.9%都可以

网友A:
电池
充电器1      充电器2
接         接
1234            4567

网友:
不要自己轻易去配组电池,电池配组有很多条件,容量基本一致,内阻一致,倍率一致,倍率放电效率一致,电池压降一致,自己组装电池容易损坏电芯的。

网友:
楼上看贴不仔细

网友:
只要3S充电板上每个单元是独立的就可以。

网友:
关键是看那个平衡充是不是真正的独立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
充电器1      充电器2
接         接
1234            4567

也就是说4要接两条咯,不会有问题吧?淘宝上这种线很贵,要30多,想钱想疯了

网友:
以上接法是对的,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以T插为例,4上还要接两线分别到123S的T插负极和456S的T插正极

网友:
前后级没有完全隔离的那种平衡充就不能两个一起用去充一个6s电池,会短路

网友:
自己做的平衡充电线7根尽量一定要一样长短粗细要不电压会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