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s高压电调

楼主(2008-08-06):
想把600e的动力由6s2p改成12s1p,这样电流就大大降低,可以减少对
电池
的要求,理论上40A的12s电调就够用了。
问题是,能够在现有450 40A电调的基础上,通过更换耐压高的mos管,和单片机供电电路,实现12s改造么

网友A:
你不改造电机,我看你电流怎么减小,对了,忘了告诉楼主,功率是不变的,你每块电池的电流还是没有变哦。

网友B:
固定翼的可以换小桨,直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还有一个大问题,LZ没有考虑.
12S锂电,大概有50V电压.
怎么样让50V输出5V, 线性电源不行,开关电源,50V-->5V不好找.
如果自己改,只有一个办法,另外要挂一组电池供电,像机机一样.

网友:
..不是功率不变。。是电阻不变,电压越高,电流就更大。
如果电压成2倍,电流也会成倍增加。
好盈有高压版电调,这个电压一般都用接收电了。

楼主:
电机当然改了
从原来的1650kv变成825kv
5v的设备供电采用低压电池单独供电。电调只考虑动力系统
电流是一定会比原来6s2p小一半的。
问题就在于电调,成品的太贵。
只有寄希望于改造。谁有改造电调的好建议么

网友D:
用电单车的电调
那玩意高电压小电流也便宜淘宝上才卖100多
呵呵~~开个玩笑,那东西好大一驼

网友E:
单独做一块功率板,使用原来的控制部分,控制部分的电流很小,用7805没问题,不过舵机接收要单独用其它的稳压电路,50V转5V其它很容易,用隔离型的就行了,220V的交流变直流后300多V还转5V呢,LZ要注意,如果是6S2P电池变12S1P的话,每块电池的电流不会减少,因为原来是两电池并联的,但电路电流为原来的一半,功耗可能会有所降低。

网友F(2008-09-11):
顶这个项目,在找30A左右的支持6S的电调

网友B:
老版辉盛18A电调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