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天遥控是否有影响

楼主(2008-08-06):
昨天换尾
舵机
后开控调整,发现机器会失控,打尾舵会一下没反应,一下又好了,不动遥控杆,十字盘恢复到失控预设的位置,一动十字盘,又好了,不动控制遥控杆一小会,又恢复失控预设的位置。白天还都好好的,唯一不同的是调机时天上阴云密布,没一会就打了好多雷下大雨了,这个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A:
小心把雷引过来

网友B:
今天没雷雨时再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一般有雷雨天传输距离会大大增加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遥控接收部分用灵敏度比较高的电子元件,容易被雷电损坏,表现为不能接收或接收距离很短。你的情况更像接触不良类故障,请检查各部分连接是否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