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辨别dx7 接收机的软件版本?

楼主(2008-08-06):
现在用dx7配ar7000,接收机接电源后,大概三秒才绑定亮灯。
但是把接收机电拔掉,然后再接上,很快,不到1秒就绑定了,但这时候灯闪。

请问这ar7000的软件是旧版本的吗?
听说新版的软件改善了绑定时间。

网友:
的确是这样,LZ说的和我的一样现象,对使用没影响。
每次接收机通电之前关开一下遥控,灯就不闪了,即使不关开遥控,灯闪烁,据飞行比萨上的模友说,对飞行距离也没有影响。

楼主:
恩,这个是没有影响的。
那还有个问题,是不是新版本的ar7000,绑定速度很快呢?

网友:
据说V1.6 是最新版
早期版本绑定太慢,如果信号不好,会因为接收绑定中而造成失控坠机,后来的版本就改善了功能

楼主那个是支持quick connect 的,应该是新版的,但具体哪版开始支持这个功能还没查到。(很可能就是1.6)

网友:
支持quick connection得是v1.6

网友:
我有2个AR6100接收机,V1.6的,一样状态。

楼主:
如何知道是支持quick connect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知道是支持quick connect的呢?

但是把接收机电拔掉,然后再接上,很快,不到1秒就绑定了,但这时候灯闪。

网友:
V1.6版本支持快速链接,同时修复了几个固件里的问题(和1.2比)

1.6和1.2比较很明显:接收机先开电,然后开控的电源。1.6当控的显示屏出显示时,几乎同时接收上的灯就常亮了,表示已经连接,而1.2的接收这时灯还是暗的,至少要过2-3秒以后灯才开。

正品的接收上应该印着固件版本号,或者有个小的圆形贴纸,上面印着固件版本。

另外绑定只要做一次,时间长短无所谓。用户主要看重的是连接速度,这关系到飞行过程中信号短暂丢失或接收机因电调保护短暂失电后多快可以重新受控。

楼主:
现在的情况就如icefire 兄弟所说,
第一次要3秒左右,第二次(把接收鸡电源拔掉,再接)就不用1秒。
这是1.2版本的?

网友:
不到一秒是1.6
难道你的接收机上没有版本号么

楼主:
没有的,我的是和dx7一起回来的。

网友:
Horizon Hobby给有些接收贴了版本号标签,有些就没有,有标签的可以肯定是某版本的,没标签的就要买的时候自己试试,我的AR6100就有标签,但是新定的AR6200就没有,不过6200没有1.2版本的,都是1.6版本的。

另外现在出现了不少6100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Lockout情况的例子,也有些6100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间断失控,很多人认为是6100没有hardcase以及没有卫星接收的原因引起的,建议准备入手6100的可以考虑入手6200,6200有hardcase,天线损坏或者接触不良的情况少很多。另外6200有卫星接收,完全杜绝Lockout。重量比6100重些。

而且6200没有1.2版本的,都是1.6版本的,买的时候也省的关心版本了,呵呵。

俺已经定了一个新的6200了,呵呵。

楼主:
卫星天线倒可以保护,我现在就用原来的天线套住卫星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卫星天线倒可以保护,我现在就用原来的天线套住卫星天线。

卫星天线? 什么意思? 你说的是天线还是卫星接收?

楼主:
卫星接收啊。
另外xuesing ,你的ar6100在开机绑定的时候,要等多久呢?
ar6200呢?

网友:
未绑定过的接收开机绑定要2-3秒,QuickConnection不到一秒。
AR6200还没到手呢,刚定的货,呵呵

网友:
不过不好意思,"我现在就用原来的天线套住卫星天线"--仍然没能理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

楼主:
恩。我也想问问,quick connect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另外你说的绑定是对码后的绑定还是对码呢?

"我现在就用原来的天线套住卫星天线"

的意思是,我用原来装pcm接收机的天线管,剪四段具体长度出来,套住ar7000的四条段天线,
从而起着保护作用啊。
类似: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

我说的2-3秒是对码绑定,1秒是quick connection,也就是接受突遇断电再上电后的绑定

楼主:
断电后,再上电,我的也是1秒,呵呵。那就行了。

网友A:
led闪烁表示接收机曾经检测到欠压状况
快速拔插电源也有可能产生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