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参考一下,YT 35X调速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8-08-06):
我今天帮朋友调YT450,
调速器
35X、
电机
420XL。刚开始没问题,大楷过了5分钟(持续悬停调机,未大油门飞行)。哦
一会发现飞机好象断电一样抖一抖的,下来再推油门就推不上去了,螺旋桨转速很慢。休息2-3分钟又可以推上去,但还是重复前面的问题。。
特请教:
1、电调过热,自动保护。
2、电调损坏或接触不良。
3、电机有问题。

网友A:
夏天气温高:电调过热,自动保护。

楼主:
原帖由
lmk
于 2008-8-6 18:33 发表
夏天气温高:电调过热,自动保护。
第一个答案。

楼主:
我刚才换了GL40A电调,一直飞了1块电池,没有发现问题。但电调外面的保护热缩膜已经烧破了,温度过高了。但也没有自动保护

网友B:
第一大案

网友C:
已经遇到2个亚托电调这个问题了,绝对不是天气问题
悬停不可能热保护,应该是管子坏了部分,剩下的巨热

网友D:
学习学习,怎么能测出那个管子还是好的呢.我的也出问题烧了以后,修好了就特别热.

网友E:
检查管子有没有坏要全部焊下来单独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