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450的问题

楼主(2008-08-06):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450型的,除去YT,GL等,有很多比较便宜的副厂整机。
对于预算有限的新手来说是否建议选购呢?
会不会因精度不够、难以调试呢?或者材质偏软,炸机更容易坏呢?

网友A:
预算有限,可以考虑其他厂机,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点子上,比如,控、陀螺、舵机等,至于机子的精度,只有高手考虑,新手砸他几次,再高精度的机,也没有了当初的精度。。。。

网友B:
没有炸不坏的JJ

网友C:
同意楼上二位的 不过考虑好了 yt和其他厂价钱也高不了太多(和电子件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