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调烧了.

楼主(2008-08-06):
炸机以后.为了调飞机怕伤到自己把电机的三条线全拔了,推了一下油门,电调着了,烧了3个4410 之后发现炸机时候有个舵机的齿串位了,但是舵机没坏,跟烧电调有关系吗?是不是不接电机时候不能推油门啊?我换了3个4410以后实验电调温度特别高.散热片手都不赶摸.电机也比较热,开始时候还挺正常的,电调热了以后,推油门电机就转一下就没反映了.油门回位在推又转一下.大家帮帮我吧.我是新手累计飞行时间20秒,炸机3次.

网友:
需要熟手配合练习。什么机型

楼主:
是450 我一前没玩过飞机. 我的电调修完温度太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sm电调啊?

网友:
第一张图就是CMOS管烧了。

楼主:
是烧了我换了3个以后,温度特别高.一会就不工作了. 买的型号都一样啊.有什么办法检测别的有没有坏的啊?

不接电机是不是不能推油门.我推油门时候烧的?

网友:
CMOS管全部检查,有坏的就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烧了我换了3个以后,温度特别高.一会就不工作了. 买的型号都一样啊.有什么办法检测别的有没有坏的啊?

不接电机是不是不能推油门.我推油门时候烧的?

不接电机推油门是不会烧电调
为了安全,只要静态调机我都是拔掉电机的
检查一下你的电调输出是否有元器件短路

网友:
不止3个管子坏,仔细检查一遍,2个大电容也不行哦

网友:
你不会是通电状态下,把3个电机线吧?这样肯定会烧FET。

网友(2008-10-10):
我的电调进水了,插电有味,电机没有反应,晾干以后再试电机运转,就是电调很快就很烫,请问究竟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