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断轴,无得救?

楼主(2008-08-06):
就是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无刷电机(430XL)轴炸断了,,是不是这个电机就废了呢?电机还可以转的握,,,麻烦各位高手了!!~~

网友:
有吧听说有用光驱轴的,还有激光什么的,具体的不清楚,仔细找找原来的帖子好像有写过的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其实这事你自己已经知道了 就是不愿意承认 不然 300块的电机你能卖 50啊?

好多模友 都有断轴的 要是你能把这轴换了 可以为模友们 带来很大的实惠啊

还有就是 如果能会换这个线圈的 那么自己就可以缠一个了

430 XL 的铜线一共也没多少  用不上 50块钱的 并且在当地买铜线 有10元钱 可以缠好多个了

所以如果LZ 愿意出的话 便宜点商量下 出给我做个研究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也算为模友们做点贡献

不过 50块钱我可研究不起哦! 20块我很想研究下

网友:
用个光驱轴就可以搞定,当然是光驱里面的激光头导杆

楼主:
答案好象很不统一呢

网友:
能不能换这只是看各人的动手能力啦!
   有什么不是人做出来的。

网友A:
终于见到空调佬拉。顶起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见到空调佬拉。顶起你。:)

你知吴知道点修先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各位,,,,,,,,问题是轴可不可以换呢??如果可以,,有没有现成的轴卖呢??如果没有,,就是上面所说的用光驱的导轨?

网友:
不是有很好的机械技术,是修不好的,此论坛上看有多少大家就知道了。

网友:
有人换过,仔细找下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机什么结构。如果能把旧轴拆下来的话,可以到五金市场去买直径3MM的白钢刀杆自己做轴。我的电机是买了3MM的硬质合金杆自己做的。尺寸非常准,可就是太硬了,只有砂轮勉强能加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