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问下G4中怎么设置控的反向

楼主(2008-08-06):
G4游戏中,控的右边摇杆在游戏里左右方向是反的,  问下怎么在游戏里调?   控本身不能调,(是esky那种用来玩模拟器的那种)

;谢谢  灰常感谢

网友:
在板面上第三个设置,第三硕里面设。

楼主:
谢谢starmoon  同志, 已经弄好了,   都怪, 没认真看, 其实很容易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