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电调进水后。。。

楼主(2008-08-06):
我的是200A无刷电调做了防水,可是船翻了灌了很多水,拿上来后第二天接通后只有电调正常启动音,加油门
电机
不动,能听到电机有轻微电流声!小弟的这个电调还可以修吗?哪里坏了啊?都做了防水,如果说短路,那就只有和电机连接的三个香蕉头那里了,帮帮小弟啊!到底是那里坏了?怎么修啊?

网友A:
电调拆下来,在清水中冲洗,再用蒸馏水漂清,然后电吹风吹干,过两天再试
不过如果进水事引起电调短路,损坏了元件,光洗就没用了

网友B:
搞 不好上防水没防好 结果是 水出不去了

网友C:
电调怎么防水??学习了。。请指教

网友D:
涂上玻璃胶就防水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