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配啥电子设备最适合?

楼主(2008-08-07):
小飞机没玩过,目的就是飞3D。

已有设备:401+S3154 和商家推荐的原厂的电机电调(280元那种)

请教 1斜盘舵机选哪中合适?(扭力大,中立点好,重量轻,使用可靠,摔坏了齿配件还大把的有么 ~
          2工厂带的电机电调性能咋样? 听说较重+3s1000mah+rs77s会不会太重飞不起来啊
          3原机直接用11.1V 1000mah行不行?需要换头齿吗?

网友: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扭力大,中立点好,重量轻,使用可靠,摔坏了齿配件还大把的有么 ~
        ...

呵呵,真的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估计老大肯定推荐原厂(应该是OEM厂的吧)的SDG-402MG。我买了用在325上也很不错。不过不要指望有齿轮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真的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估计老大肯定推荐原厂(应该是OEM厂的吧)的SDG-402MG。我买了用在325上也很不错。不过不要指望有齿轮配

没齿轮配摔了不就废了?     所以还是找有配件的性能好的,贵些也值得啊

网友:
台湾青鸟   重量:6。6G
HS-45HB(不过好象没齿配)

网友:
我的配置:

斜盘:3个esky的7.5g ”数码“
动力组:原厂电机+好赢25A
锁尾:pg800+ino lab的D201hb
遥控:146ip+6exhp

电池 还没定 不知道用JST头可以不

楼主:
SDG-402MG 就用老大推荐的做斜盘舵机了,还找到齿卖,,,现在唯一缺的就是180了

网友: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齿轮配摔了不就废了?     所以还是找有配件的性能好的,贵些也值得啊

我的pro和325都用402,炸无数次,没炸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ro和325都用402,炸无数次,没炸坏过

呵呵 对我算是近几天得好消息了 本来还想买几套齿轮备着,看来暂时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对我算是近几天得好消息了 本来还想买几套齿轮备着,看来暂时不用~~

402MG耐炸性可与65MG相比,不过就算65MG也有炸坏的时候,只是比起普通舵机是完全没得比的。

用在180上的话,除非运气非常不好,估计炸坏的机会相当微小。

不过耐炸性的范围也不止舵机本身,我的85MG也是炸机无数没炸坏,但舵机臂炸断了买不到,最后只好利用随机的舵盘DIY,估计把剩下的舵盘炸坏了85MG就算不坏也没用了。

网友:
鸡鸡什么时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