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能自制么,请迎大家讨论

楼主(2008-08-07):
不知道弹簧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应该主要环节就是饶制和热处理,但具体不知道什么号的钢热处理后会有弹性

另外见过一种几股钢丝饶制的弹簧,是弹性好还是耐久度高呢???

网友:
在厂子的时候用车床缠过弹簧 当时有个计算公式 按弹簧内径算出芯轴直径 然后用钢丝 一头穿在芯轴上 另一头压在刀架上 按弹簧螺距挂轮 缠完了 淬火 然后把两头磨平 就OK了

网友:
没必要,一米长也就几元钱

网友:
看你的弹簧大小了

小的应该能够自己做的,大的就难了

网友:
市场上现成的弹簧种类非常的多,价格也非常的便宜,用不了自己做!

网友:
我的就是自己绕了几个

网友:
见过工厂生产弹簧

网友:
六十年代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一个分厂(专门给一汽生产解放牌汽车用的各种弹簧)看过弹簧的生产。先是缠绕和按长度要求自动切段,然后是表面喷砂处理,再磨平两头,最后是热处理。都是前苏联的机器,尤其是热处理的自动控制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我的老帖子  无须要热处理
几股绕的当然好  性能比单根的优越不少 德国的西格邵尔手Q就的用这种。

AK和56的击锤簧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