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和 电机匹配问题

楼主(2008-08-07):
刚购入一 6EXHP 146 接收, 电调是 V16R,为什么一开开关 电机就会自动转一会儿!?我的是爬车 540电机 。

并且很多时候不会稳加速,都是 油门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突然高速转奇来,

请问是什么个问题呀 ?接收要单独给电吗 ?

多谢多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上一个~

网友A:
先开空,再开接收机

非车用接收,开机不会无信号自动锁定,电调可能也没有无信号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开空,再开接收机

非车用接收,开机不会无信号自动锁定,电调可能也没有无信号保护功能

我都是先开控的。

飞机就不需要 信号自动锁定功能吗 ? 如果一开机,螺旋桨会自己先转及下 那也是够呛的啊 。。。?

网友:
那你的问题可能是电调问题

楼主:
不能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