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的尾舵机用什么好呢

楼主(2008-08-07):
180到货的日期一天一天逼近,激动啊

这几天打算开始张罗电子设备了。家里还有一堆舵机,辉胜和esky,打算先凑合着用一下。陀螺仪和尾舵机得先买。

陀螺打算还用GY401,但是180的小鸡肯定不能用925x了。

本来打算买401+3154的套装,但是3154的名声实在太差了。翻翻帖子,好像有10%左右会在前一个星期烧毁。对3153的评价倒是还可以,不过从编号看好像比3154要旧吧?而且尺寸比3154也要大一点,长宽都一样,就是厚了两毫米左右。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怎样?

网友A:
建议先别给180配gy401.可能是较早前針对油机开发的产品其抗于扰性不理想.由于180小,距离也小,在几次的测试中都出现直接干扰陀螺仪现象.其它陀螺不会.
如有克服之道另行发佈.

网友:
尾舵401HB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别给180配gy401.可能是较早前針对油机开发的产品其抗于扰性不理想.由于180小,距离也小,在几次的测试中都出现直接干扰陀螺仪现象.其它陀螺不会.
如有克服之道另行发佈.

多谢老大提醒。不知道在双面胶当中夹一片铝箔会不会有改善?或者干脆用铝箔把陀螺包起来 :D

我还有一颗华xx 的烂陀螺仪,先上了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大提醒。不知道在双面胶当中夹一片铝箔会不会有改善?或者干脆用铝箔把陀螺包起来 :D

我还有一颗华xx 的烂陀螺仪,先上了试试看。

屏蔽方式己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方式己试过,不行.

哎呀!!!

网友:
玻纤版的对401也有干扰吗?我可是准备的401啊,到时用不了坑人啊

网友:
401的干擾現象值得研究,應該不會不能用吧!其他機型也都用得好好的,180有什麼特別的干擾源嗎?

我曾經有過在 Trex600CF 上,靠近軸傳前培林的正上方,不能擺401的經驗。往後移個五公分,就解決了問題。

网友:
建议用401

网友:
401离电调过近是会有干扰. 我打算还是上GM730算了.要是401在飞的过情中出现干扰那就惨了.

网友:
我的尾舵机打算401HB,陀螺嘛...............手里有一个烂壳的GY401和一个necGY400...........还有一个华科尔的.......G07?

网友:
用730应该可以吧

网友:
~~~~~~~~~

我用pg800+inolab的D201HB

都是小白鼠

网友:
我准备用:辉盛9g x3+SJM401+GM730

网友:
我手头上有PG800和S3154,但好像不能用,去拿机时看老板的建议吧

网友:
rce600+hs56

网友:
大家不觉得180的尾管设计得短了吗?整机看上去尾巴短,不是很协调。

网友:
不会干扰的陀螺有哪几种?

网友:
没钱人,我只好用0704B+7g了

网友B:
401有干扰?不会吧,看我头像地址的EP100 PRO,机身比SJM180还短,我也是用401+3154,还是二次变频小红鹰PPM接收机。飞过多次,没有干扰现象,也给本地大师飞过3D动作,也没发现干扰问题。180有这个问题还真难解释?

机身用ELE的玻璃纤维的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1有干扰?不会吧,看我头像地址的EP100 PRO,机身比SJM180还短,我也是用401+3154,还是二次变频小红鹰PPM接收机。飞过多次,没有干扰现象,也给本地大师飞过3D动作,也没发现干扰问题。180有这个问题还真难解 ...

这和陀螺位置,电机位置,动力大小,周边材质,全机材质都有关系.180有碳版.因为在其它机型也出现过,而其它陀螺不会所以先做提醒.

网友:
看来我的尘封已久的GY400又要上场了

网友:
RCE600+56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