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老师

楼主(2008-08-07):
王老师你好,你看看我的直升机上的
陀螺仪
上有两个小开关一个是管倒顺开关,另一个小开关是管什么用的呢?上面的百分比是调整的陀螺仪的感度吗?
谢谢王老师了。

网友A:
你好,陀螺仪左边的AVCS开关是管锁尾/非锁尾的,0N=锁尾;DIR开关是调整尾舵机的顺/反向的;GAIN是调整陀螺仪的感度的,数值越大则感度越高。

网友B:
跟着学习了~哈哈~谢谢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