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副翼控制臂那镙丝是太紧了还是我反了?求助!我不要光观机...

楼主(2008-08-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旋翼头上的螺丝多半涂过螺丝胶以防止松脱。红色的应该是中强度螺丝胶。可以用电烙铁加热以后再拧。

网友:
lz别忘了装回去的时候也上一点螺丝胶。最好用紫色的低强度螺丝胶,飞越有卖10元两瓶。

网友:
用电烙铁头顶着内六角镙丝

网友:
很想让楼主用打火机烧,,,又怕楼主不抽烟。。。。。。。

网友:
1200W的电吹风阿,偶拆发动机加热都是用这

网友:
放弃吧。我都已经放弃了。
我买的gl也是这样,4个螺丝都滑丝了也拧不懂,下面的摇臂也一样,用钳子够高不下来。而且用烙铁加热了好多

网友:
用电烙铁!电吹风的温度跟烙铁不是一个级别的。不信你把烙铁放头上烫个发卷试试?哈哈。该花钱买的一定要花点钱。而且烙铁才10几快一个,你这个件多少钱一个?对了,买个功率大些的,至少50W以上。

网友:
烙到螺丝(螺丝胶)冒烟为止。如果总也不冒烟,说明烙铁功率不够,零件导热太快。注意最好把上面的塑料件卸了或者保护好,别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镙丝不下的话就是不能把塑料的球头扣取下来..

先把球头套撸开,然后在球套和轴间垫上纸之类的隔开,不就烫不到球套了?万一不行,大不了废了这两个球套,这次剪开拿下来,以后就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