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下怎么才能有效的防射桨...

楼主(2008-08-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基本上最好还是所有螺丝都上。其实用不了多少的,用牙签沾一点点就够了

网友:
一定要用低强度的螺丝胶!而且用牙签控制用量。不然想拆时哭死你。

网友:
横轴最好用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最好还是所有螺丝都上。其实用不了多少的,用牙签沾一点点就够了

只有拧在金属上的能够上螺丝胶。

经常拆卸的(heavily serviced)螺丝以及2mm以下的上低强度螺丝胶。机身关键受力部位的粗螺丝可以上中强度螺丝胶。上的时候滴一滴在螺丝上,再用餐巾纸碰一下吸掉多余的胶。

可以去找Bob White的装机系列录像,里面几乎所有新手需要知道的东西都有的。

网友(2013-01-07):
打胶后是不会射的,除非遇到垃圾螺丝。

网友:
挖坟扣分 ^_^)Y

网友:
晕,2008年的帖子~

网友:
要百分之一百不射槳,就是不要上槳

网友:
除了上胶,平常飞的时候定期检查。

温柔飞行,建议10个起落检查一次横轴螺丝有无松动。暴力飞行更要勤检查。

网友:
要不用绳子把两个桨夹套住,这样即便出现意外,桨夹也不会射出来,当然要是桨根断了就无解了。

网友:
我粘了3mm长度的中强度螺丝胶,大桨夹还退出来了,幸好没射。楼主买胶一定要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