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

楼主(2008-08-07):
我用的是3E充电器上面写的是 充电是1.5A
   这样好吗?
  高档充电器能调电流,一般充电多少A 好了?
  我那3E不能调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3E充电器上面写的是 充电是1.5A
   这样好吗?
  高档充电器能调电流,一般充电多少A 好了?
  我那3E不能调怎么弄了?

充电电流在2A以下,电池容量在800mah以上,都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