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时间做了架放大的click,坚持DIY

楼主(2008-08-07):
抽时间做了架放大的click,从网上扒图到CAD里,放大了1/3,美化有点不一样,但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这是我第一架KT机,以前飞油动和其他电固。目前还等一个电调,到了就可以飞了。

网友A:
顶 真够大 。 有多重了啊

楼主:
回答
"真够大 。 有多重了啊"
11.1v 1700maH电池,2212,FUTABA 普通6通接收不是微型的,总重480克左右,吊机估计有点费劲。不行就换小点的电池;翼展1.2m,机翼面积36平方分米;机翼中间用4mm碳纤管加固的,机翼前沿和平尾后沿用3mm碳纤片加固,等过两天电调到了试飞,再

网友B:
2212肯定不行了. 350克的飞机都不能很轻松的吊, 还是换个大点的电机吧

网友C:
达人总共花了多少银子啊,我也想做

楼主:
2212电机吊机不够吗?
"2212肯定不行了. 350克的飞机都不能很轻松的吊, 还是换个大点的电机吧"
我是看电机数据买的2212,不知道拉力会不会有那么大折扣
商家广告上的测试数据:
A2212,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还是试了再说,不行就换吧.
另外,KT机机身自制材料成本很便宜,这一架空机含(KT、胶带、碳纤、钢丝、机轮),材料成本只有40元左右,碳纤就要25块了。

网友D:
商家广告上的测试数据都是用的
恒压电源
,不是用的
锂电.
一般的锂电不可能提供这么高的电流!

网友E:
2212 kv1400 9050的桨,11.1v,拉力500g以上肯定没问题,关键是电池的C数要够,

网友F:
楼主,你的副翼舵机安装有问题哦,装的过于靠后

楼主:
同意飞行批萨的意见
本来想装两个舵机的;又想少重点,就勉强这样,飞一下再看情况调整

网友G:
支持一下,等待看飞行报告和图片或视频

网友H:
向DIY高手致敬

网友I(2008-10-03):
我做了架CLICK的25级油机,基本可以飞,但腰很软,以至于尾部拧麻花似的晃来晃去.楼主1米2的CLICK应该更明显.

网友J:
我做了一架1.1米的clik 用4mm的KT板,炭片和炭杆加强,飞行重量485克,gs2830-09电机,9050的桨,吊机很轻松,反扭力很小,机翼和机身都拉了斜撑,方向舵用的是gws17克的舵机,副翼  用了两只9克,机翼用了两根碳片再加斜撑,强度非常好

网友K:
这机做的不错,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