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拍--电涡喷~~已加视频和原理图~

楼主(2008-08-08):
概念试验机,做的比较粗糙,压气机为小型电动离心压缩机,压力3200pa(换大功率无刷电机后还可以大幅提高压力)燃料是丙烷.燃烧室是不锈钢桶,开了一些斜向缝,试验证明能让火焰产生漩流,能起到稳定火焰的作用.

下一步想做一个更高级一些的,用淘到的涡轮增压器压气轮,配高kv的无刷电机,结构做成类似传统涡喷的扩压器和燃烧室样式.燃料用打火机充气的罐装丙烷,再装一个舵机控制阀门.压气轮电机装在扩压器内部,用kv4000-5000的,电压14.8v的话也有6万多转了,不会比涡喷差太多吧?我估计达到2-3公斤推力不是什么问题!至少比同等功率的电机装函道风扇要高几倍吧!

买不到压气轮的话,还有一种思路是直接用函道风扇,配一个扩压叶片,后面是燃烧室.相当于给函道风扇多了一个加力.这样的话推力至少能增加个2-3倍吧.不过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方案~~~

优点:只有压气轮,无燃气涡轮.这样可以大幅降低重量,极大降低加工难度.虽然推力小,但是由于重量大幅减轻,推重比其实也不会太差.而且启动和调速极其简单,不需要复杂的ecu,控制起来和电动机一样简单!而且因为没有涡轮轴和燃气涡轮,寿命非常长.而且成本也不到涡喷的十分之一(500园左右基本能全部搞定!)只要燃烧室别做的太烂,基本不会失败~~想感觉一下涡喷的兄弟们不妨先拿这个练手!!

缺点:需要电池.不过呢,一块电池不过也就200克左右,一根涡轮轴加一个燃气涡轮再加上一些辅助结构,重量绝对是超过电池的重量.缺点再有就是推力受电机转速极限的限制.世面上能买到的无刷电机kv很少有超过6000的,这样一来也别想着和传统涡喷去比最大推力了,只能在推重比方面下功夫.

希望能掀起一阵电涡喷热潮~~~

视频来了!

加一张结构草图  只是示意结构,具体尺寸还要调整.结构也可以做成第二张图那样,电机接线和散热都会好很多,结构也会更轻巧,但是怕影响进气效率.也希望大家多提建议!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25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25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网友:
有想法,支持创新

网友:
又见高人

网友:
牛B。。。潜水都不得不露头了。

网友:
買lmt的電機吧!!沒有記錯有一萬kv的

楼主:
其实如果压气轮尺寸不是太小,转速有6-7万转应该也足够了,我看老外大部分diy涡喷也就这个转速.希望大家踊跃跟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涡喷!别让老外以为中国人民没创造力!

网友A:
这个不叫电涡喷,应该是电动涵道+加力燃烧,我曾考虑过这种方案,LZ已先行一步,不错!就是不知道推力有多大改善,尾喷看起来收敛太厉害了吧,应该用锥形的好些。

网友B:
燃烧室要的是压力!不要过分关心电机转速,只要压气机设计合理,低转速也能产生较高压力。当然,这就需要你多实践了,我觉得离心式压气机要比轴流式的更好一些。另外你也可以考虑串联多级压缩。
这种发动机用在模型上足够了,我觉得它比传统的涡喷实用得多。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用化,那么传统的涡喷应该要被淘汰了(模型的)。

楼主:
没必要咬文嚼字~我这个也不是函道风扇,是用离心压气的.
我这个只是原理验证机,推力一般.如果用成品压气轮,转速达到5-6w转,推力应该至少不小于传统涡喷,因为没有燃气涡轮,等于排气背压减小,而且由于不用考虑涡轮耐热问题,燃烧温度可以提的很高.做的好甚至推力会大于同尺寸涡喷!
推力最少也是同等功率电机驱动函道风扇的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烧室要的是压力!不要过分关心电机转速,只要压气机设计合理,低转速也能产生较高压力。当然,这就需要你多实践了。

没错,但是离心压气机就靠转速压力才能起的来(前提是其他部分做的合理情况下)进气口/扩压器这些,改进余地已经很小,压气轮除了买增压器上的成品自己diy几乎不可能.增压器的压气轮设计转速大约都有7万转以上,转速过低肯定没压力.

而且这个东西要真是用在航模上的话,看静推力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飞行速度越快压缩比也跟着增加.
我这算是抛砖引玉了,希望大家踊跃跟进!

这个思路是目前比较现实的一个方向,成功率非常高,成本很低.而且是目前看来最有希望用在航模上的diy喷气发动机了.电机前置的话可以做的很轻.看了国内外很多diy的喷,基本上也就是地面点火看看热闹,真要装在航模上,我觉得不靠普!死沉的一陀!而且点火/控制都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转的,轴承寿命才10来小时!我设计的这个喷,由于没有涡轮轴,轴承部分只是常温而已,寿命等于无刷电机的轴承寿命.点火简单无比,我是用煤气电子点火器,引出线来,穿在一根陶瓷管里面,陶瓷管插入燃烧室.点火的时候,打开燃料阀,然后推摇控器油门,压气机先低速运转,然后接上点火电源,基本上一次就点火成功!点火以后电源就可以撤掉,燃料阀和电机设一个联动就ok!点火时间10秒内搞定,控制感觉和函道风扇类似,响应速度还挺快~~

网友:
你试试二级压缩,用两台电机带动两组压气叶轮,工业上的压缩机为了提高压力都使用多级压缩

楼主:
二级就算了吧,大部分diy的喷,转速也就5万上下,包括很多国外diy的喷也是
一般轴流压缩机才用多级,离心压缩机的特点就是单级压头高,没有必要搞多级!

网友:
响应速度跟压气机有关,传统涡喷压气机跟燃气涡轮联动,调节转速时因为前后转速的关联原因,响应速度较慢,而你用电机控制,压气机转速不受燃烧室影响,相应速度当然快!

楼主:
是的,我这个响应速度可以和电动函道媲美.我觉得航模用的喷,没必要搞那么复杂,燃气涡轮完全可以取消.表面上看是要耗电,实际上涡喷有一半多的功率(也就是燃油)都是用来驱动压气机的,如果去掉涡轮,这部分能量就会转化为推力!

玩过电动函道的都知道,一块1800mah的锂电,飞10分钟没一点问题.而且发动机整体重量还会比涡喷轻很多,省下来的重量配给电池绰绰有余,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B:
那么请说一下燃料流量是如何调节的?你现在用的压气叶轮是汽车涡轮增压器上的么??

网友:
别忘了申请专利!

别被老外抢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请说一下燃料流量是如何调节的?你现在用的压气叶轮是汽车涡轮增压器上的么??

我样机用的是气体丙烷燃料,用球阀控制.很简单.样机用的不是增压器的,效果一般,合适的压气轮前些天刚找到,接到kv3500的无刷上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以后换更高kv的肯定会更好.

网友C:
北京青年每次都发这么强大的帖子
我来说一下

1.转速上不去,能用加速齿轮么?
2.用打火机气体卯时成本比较高,如果能用酒精或者是汽油做燃料.会不会好些?
3.这样自喷的效率实际上不高.如果能加个涡扇变涡扇发动机,那就nb..呵呵.实现起来有些困难的哈.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把推力和推重比测一下,贴出来看看.说实话,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D:
这个有多重?体积是多大?这对于能不能用在模型上很关键,望楼主答复。

网友:
是否需要电子控制上的配合?比如燃料的进入量和电机转速的配合,如果是线性的,还好办,非线性呢?转速、温度是否需要监控?
我的意思是,如果需要电子控制上的配合,请尽管说,论坛里懂电子的老手很多。

楼主:
齿轮加速估计够呛!几万转的速度恐怕没任何齿轮能承受.其实用kv5000的内转子无刷,配14.8v电压,转速也够用了,胜在简单可靠.

燃料方面,气态燃料目前试验来看比较容易实现,用液态燃料肯定也行,但是麻烦多了.除了丙烷,我还试过瓶装液化气,俗称煤气罐那种,一样工作的很好.价格很便宜啊!一大瓶才几十块钱,比汽油还便宜,而且也能罐装到小瓶里面用.

调速方面,基本不需要多精密的配合,简单设一个混控就能工作的很好.顺便说一下我那个视频里面,其实电机转速基本没怎么变!只是调节燃料气阀开度,就能很好的控制推力.其中关键是漩流燃烧室,火焰要稳定,否则转速一高,燃料不足 会吹灭火焰. 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些,稍微修修改改就能工作的很好了(比调试涡喷简单太多).加混控是为了低速的时候省电.这个东西本身的稳定度说实话超出我预计了.

温度方面,视频里面发动机伸出的那根金属杆就是热电耦,试验的时候燃烧室内部最高温度达到了860多度就不敢再试了,怕烧坏探头.实际温度还更高,因为火焰桶上开的那些槽,相当于一层气膜冷却,能保护内层火焰桶.

正好赶上5圈会,机加工这边不太方便了,好多事情不得不停下来,等9月20号以后才能继续.有加工条件的朋友不妨试试~要是能顺便帮我加工点零件那就感激不尽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青年每次都发这么强大的帖子
我来说一下

1.转速上不去,能用加速齿轮么?
2.用打火机气体卯时成本比较高,如果能用酒精或者是汽油做燃料.会不会好些?
3.这样自喷的效率实际上不高.如果能加个涡扇变涡扇发 ...

效率嘛,看怎么算.和同等尺寸同等转速的涡喷比,推力肯定是这个大,因为没有燃气涡轮,排气背压降低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多重?体积是多大?这对于能不能用在模型上很关键,望楼主答复。

这个你大概算一下就知道了,电机座/扩压器盘/进气口 这些都是铝合金件,外壳和火焰桶是不锈钢板金件.能有多重呢?
省了涡轮轴和排气涡轮,增压器的压气轮都是做过高速动平衡的,震动很小,所以结构强度也不用做那么大.
具体数据等我下一个像样的版本作出来再测一下了.至少比同功率的电动函道推力大2-3倍,这点我很肯定

楼主:
查了一下齿轮手册,用斜齿齿轮,转速最高能承受10万转.估计对齿轮材料和加工精度要求都比较高了.而且齿轮箱布置也要花心思,电机前置基本没戏了,只能装在扩压器一侧.不过如果上了10万转,就可以和涡喷叫板一下了!

ps:忘了说一点,如果燃烧室设计有些毛病,导致火焰冲出燃烧室(类似我视频里那样)   如果是传统涡喷,那麻烦大了,涡轮和轴承很快都要完蛋,而且气体在发动机外部膨涨,推力也会降低.这种毛病电喷不怕.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加一个引射增推喷口就行.简单说就是一个前方有锯齿的反喇叭桶形状的装置,套在尾喷口后面,可以利用喷气气流进行引射,吸引外部空气进入喷管混合,进行2次膨涨.一来可以降低排气温度 保护喷口,2来可以增加20%左右的推力,原理类似于加了一个外函道.函道比增加,推力也增加,同时也提高了热效率.通过增加引射装置,可以弥补一些转速不足的问题

基本现代喷气式飞机都有这个引射增推装置(增加推力,降低油耗,还有降低红外特征),模型上还从来没见到过.电喷加这个装置简单,涡喷难

网友:
牛比啊!~好用的话那以后都玩涡喷!~

网友:
感觉只顶几下是不行的。太佩服了。
这个能量产吗?不算无刷电机,纯机械部分,成本和普通的甲醇发动机比如何?

楼主:
这个么,现在说量产好像有点为时过早,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再次也比脉喷的推力大多了),但是这毕竟还是个新生概念,需要很多完善工作才行啊!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早日实现1000园内喷气发动机这个梦想!!

网友:
這應該不會有很大的推力產生,如果有推力也可能是風扇產生的力量,一般的渦噴4~5萬轉的怠速才只有五六百克的推力,何況電動機要帶到那樣的轉速很困難,如果電動機可以到達五萬轉,那不如直接裝涵道風扇還來的有效率,火燄燒在外面就跟乙炔氣一樣,不會有推力的.

网友:
LS的

看过1楼的原理图没?风扇如何产生推力?
另外西哪个问青年个问题,这套东西的工作电流,应该相当于一个70MM涵道吧?
800多度会不会烧坏点火头?可否从喷管口点火?

网友:
看着不难,很久没见青年咯。干脆青年开发一个二级的加力,前面加上涵道就能成涡喷好了。。。

网友:
33楼,唉!你说别人,你也没仔细看啊!点火头在点火后,就撤了(LZ说的),在喷口点火就真如32楼说的,只是燃烧,哪来的推力了。

网友:
...............

原理图上的点火头,可以拆吗?看清楚11楼最后那几句,只是撤掉电源,而不是火花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叫电涡喷,应该是电动涵道+加力燃烧,我曾考虑过这种方案,LZ已先行一步,不错!就是不知道推力有多大改善,尾喷看起来收敛太厉害了吧,应该用锥形的好些。

02年的时候搞过,可惜没有条件,失败得很彻底...
那时候还是有刷的天下...

网友:
呵呵。有意思的设计,汽油喷灯燃烧不知道有没有推力产生。大家想想吧,
   再就是电池的问题,2200ma的电池,跑70的涵道,全油门也就3  4分钟。。

网友:
这样的贴子一定要顶......

各位多发表意见........

其它的废话就少说了....

网友:
呵呵,组合发动机,40年代中期兴过一阵子,不过很快淘汰了。
用在模型上很不错,至少回避了最困难的涡轮部分。
转速问题可以考虑齿轮加速

网友:
看结构好像只能算个喷火枪

网友:
别那么早下结论哟~

北京青年是实干派D干活,想当年那只空气压缩XK。。。。。既然发表了,他肯定会交作业的~期待

网友:
哇,电动防风火机

网友:
其实点火是可以产生推力的,产生的推力有2种
1:燃烧产生的co2
2:化学能转化内能时,产生的热量使空气受热膨胀而加速喷气口的空气流量
我认为LZ的设计有点短了,没有使空气完全受热膨胀喷出,而浪费了热量。我觉得应加长,加粗,从而加大了燃烧效率,提高推力。
以上为各人想法,如有不对,请XS改正。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引射喷管只有飞机在超音速时才增加推力,   低速或亚音速时,   引射罩与喷管之间的环形空间会引起气流分离,   造成 " 底阻 " ,   抵消部分的推力.

网友:
涡喷一般是十万到二十万转,压气轮用汽车增压器的,也就几十元一个,偶有个全新的直径八十左右的,需要的话可以送你,电机可以放在前面,即可以散热,又可加变速齿轮组,提高转数,剩下的就是轴承问题了

网友F:
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行,只是有两套动力系统,不仅复杂性增加,而且推重比也比纯涡喷要低。
意大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再搞这个东西,不过他们使用的是内燃机而非电机驱动压气机,事实证明其推重比还不如传统螺旋桨飞机。

网友:
终于找到了,关于意大利CC型喷气机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连接:
http://www.plaaf.net/html/49/n-549.html

再贴一个原理图:

卡皮尼热力喷射发动机

网友:
最大的問題應該在於壓縮機的轉速不夠,不管用引擎或電機都無法達到實際能做功的轉速,換個角度想,如果引擎或電機可以達到5~6萬轉以上的轉速,那直接裝涵道就可以了,效率一定驚人,何必再加上這個機構呢.

网友:
确实

有看过段老外的录象,电动EDF驱动JETCAT,EDF转速奇高,声音已经是JET的声音而不是一般马达的尖叫了。目前还没条件进行实验,不知道青年的这套机构能否同过汶氏效应增加一点效率,假如这套机构工作电流在35A,推力有900克,我想我会选择这个发动机,而不是EDF。毕竟飞机屁股喷着火焰,空中传来空气被撕裂的声音,玩的就是这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行,只是有两套动力系统,不仅复杂性增加,而且推重比也比纯涡喷要低。
意大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再搞这个东西,不过他们使用的是内燃机而非电机驱动压气机,事实证明其推重比还不如传统螺旋 ...

大哥,用涡喷和螺旋桨比效率要看什么速度下.低速下没有涡喷能超过螺旋桨的+活塞引擎的推重比吧!如果追求最大推重比,选择涡喷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另外不管怎么计算,电动+燃烧组合的方式,推力肯定是要超过纯电动的,至于能增加多少,就要看具体实施方式.比如压气轮部分和燃烧室以及喷口等.

换个角度思考,脉冲喷气发动机,压缩比可以说很小了吧?二战的时候德国还不是用脉喷去推导弹的?在脉喷前面加一级电动增压,难道推力反而小于纯脉喷?

另外前面有个朋友对引射增推的理解有误,引射装置是用喷射气流的高能量主流体泵抽低能量次级流体的流体动力学泵,用流体的粘性剪切力传递能量/动量/质量相互掺混.用降低喷气速度 增加空气量的方式增加推进效率.增加的推力在静止状态下最大,随着速度提高,冲压阻力变大,增推的增益逐渐降低. 具体资料请买本书看看,书名是[航空用引射混合器]其中有很大篇幅是讲引射增推的.你说的那种情况应该是自己的想象,实际情况正相反,在超音速下引射增推反而是效果最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行,只是有两套动力系统,不仅复杂性增加,而且推重比也比纯涡喷要低。
意大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再搞这个东西,不过他们使用的是内燃机而非电机驱动压气机,事实证明其推重比还不如传统螺旋 ...

不止意大利在搞,实际上人类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就是组合动力.亨利-科恩达 搞的那架就是用内燃机驱动压缩机的,还因此发现了著名的科恩达效应~~

网友:
着实又学习了一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用涡喷和螺旋桨比效率要看什么速度下.低速下没有涡喷能超过螺旋桨的+活塞引擎的推重比吧!如果追求最大推重比,选择涡喷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另外不管怎么计算,电动+燃烧组合的方式,推力肯定是要超过纯电 ...

你错了,涡喷无论在什么速度段推重比都比螺旋桨高,即使第一代涡喷的推重比都在5以上,这是内燃机+螺旋桨所不能企及的。
涡喷的弱点是加速性能比内燃机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海军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在航母上用螺旋桨飞机的原因。

另外,电动+燃烧组合推力的确能超过纯电动,但是重量超过得更多,所以整体性能反而低于纯电动。凡事要看两方面,不能只看推力的增加而不考虑重量和复杂性。

还有你说的脉喷,本来就是以轻巧为其优势,加了电增压,一是推力增加有限,二是很难控制谐振,这样脉喷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意大利在搞,实际上人类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就是组合动力.亨利-科恩达 搞的那架就是用内燃机驱动压缩机的,还因此发现了著名的科恩达效应~~

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十He178,发动机是HeS3B。我还没找到关于这个发动机的资料,不过,鉴于后来的HeS8是在HeS3B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不太认为HeS3B是混合动力。
希望能提供一些资料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意大利在搞,实际上人类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就是组合动力.亨利-科恩达 搞的那架就是用内燃机驱动压缩机的,还因此发现了著名的科恩达效应~~

“科恩达效应”?????????????????????????
是什么呀??
赐教

网友:
发动机的最大推力是多少?
只有电机工作的推力是多少?
呵呵

视屏看了很多遍,个人感觉像是个喷灯样~~~~~~~~~~~~~~~~~~
到底燃烧能产生多大推力?

网友:
燃烧应该在燃烧室燃烧吧!
应该有个调节锥~把电动机产生气流
的动能转换为压力势能~然后在燃烧室燃烧~这样才能产生推力哈~
否则只是个喷灯~

网友:
简单的说就
就是电动机产生气体的相对流动
后面的装置应该和低速冲压发动机的结构类似

网友:
恩 最近我也搞与楼主类似的发动机
这个假期设计图纸
到开学的时候直接请师傅加工了

有一事恳求   那个模友有闲置的二手的涵道的话
便宜卖我一个
上学期搞脉冲发动机实在是没有钱了
嘿嘿

网友F:
如果是涡喷,那么燃烧区因该在燃烧室里面,喷出来的应该是高温燃气。
而看视频上的发动机,整个燃烧区已经脱出了燃烧室,这样真的就与喷灯无异了。

网友:
想法很好,但实际上不如直接用涵道了

网友:
世界第一台喷是用离心压缩机,燃烧室为一盘曲的管状,径向涡轮

网友G:
青年兄弟果然点子多;
哈,正压燃烧机就是这样的,俺用过最大功率的是3.2兆瓦(烧重渣油),还有1.25兆瓦的(烧天然气);燃烧机一般用离心风机,风压很小,燃烧也是在喷口之后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青年兄弟果然点子多;
哈,正压燃烧机就是这样的,俺用过最大功率的是3.2兆瓦(烧重渣油),还有1.25兆瓦的(烧天然气);燃烧机一般用离心风机,风压很小,燃烧也是在喷口之后进行;

你说的那个不是涡喷,是鼓风机,不是靠喷射燃气获得反作用力作动力的,是用来加热其他介质来做功的。

网友:
本人极度看好,上班中,来顶。
支持,希望楼主能实际测量些数据来。
比如:最大油门时
工作电流、工作电压、推力、每分耗油(气)量

网友:
狂顶!5年内有希望玩涡喷了

网友H:
我十几年前就考虑过这种设计了,但是在理论上无法通过,被我否决了。

可以肯定,你的燃烧室压力是低于压缩机压力的,所以喷口压力也只能等于压缩机压力,所以燃烧没有意义.......

网友:
哇,太震撼了。那声音真好听

网友:
很想自己做,可是LZ给的说明太简单了,图解也少,象我这样的菜鸟无法理解

网友:
呵呵,没试过都不知道,试过看了,才晓得,像我等菜鸟,半路出家的和尚,书本知识不如他们.

网友A:
72楼对涡喷的内部压力分布说错了吧,燃烧室前的压力最高,燃烧室理论上是等压膨胀,但由于效率问题会有少量压力损失,到尾喷是减压增速,最好是在喷管出口完全膨胀等于外界压力,这时尾喷气流可以将静压完全转化为动能。如果燃烧室压力大于压气机出口,那就是喘振,从前面喷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楼对涡喷的内部压力分布说错了吧,燃烧室前的压力最高,燃烧室理论上是等压膨胀,但由于效率问题会有少量压力损失,到尾喷是减压增速,最好是在喷管出口完全膨胀等于外界压力,这时尾喷气流可以将静压完全转化 ...

理论上来说,涡轮喷气发动机属于等压燃烧热机,各截面压力是相等的,只是在流速、温度和密度(体积)方面有差异。

网友:
中国的未来有希望了.哈哈哈.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十几年前就考虑过这种设计了,但是在理论上无法通过,被我否决了。

可以肯定,你的燃烧室压力是低于压缩机压力的,所以喷口压力也只能等于压缩机压力,所以燃烧没有意义.......

下这个结论之前,你需要先明白,压力与压强是两个概念!
燃烧室内的混合气体燃烧做功时,理论上来讲,燃烧室两端相同距离处压强是相等的,但并不等于说燃气在尾喷口处和压缩机出口处的压力就是相等的,这是因为二者面积不同。航模涡喷发动机一般设计成离心式发动机,就是因为离心式压气机的加压效率高,并且出口面积较小,不易“回火”,如果设计成轴流式,恐怕就算是真正的涡喷,也难免发生这样的问题。而电涡喷采用这种压气机,正好有效地回避掉了“喷口压力等于压缩机压力”这样的问题,使得燃气做功的主要方向在喷口方向。楼主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优化设计压气机出口与喷口的截面积之比,以及燃烧室体积等问题。
如果不明白我说的,大家可以做个试验,找一段足够结实的铁管,一段全敞开,另一端封住1/2的截面积,里面塞个炮仗(威力越大越好),然后点燃,爆炸后看钢管是否向小截面方向移动,如果是,那我的推断就正确。
那个意大利人设计的发动机采用了三级轴流压气机就是一个失误,如果他设计成离心式压气机,没准还能好点。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看来这方案值得继续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这个结论之前,你需要先明白,压力与压强是两个概念!
燃烧室内的混合气体燃烧做功时,理论上来讲,燃烧室两端相同距离处压强是相等的,但并不等于说燃气在尾喷口处和压缩机出口处的压力就是相等的,这是因 ...

呵呵  貌似有些道理样

网友I:
楼主最关键的原理或思路没说清楚啊,其实楼主本来很清楚,就是陷入理论、数据不能自拔。。。。。。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最关键的原理或思路没说清楚啊,其实楼主本来很清楚,就是陷入理论、数据不能自拔。。。。。。

原理和思路都很明白呀
就是具体的细节没有弄好哈

网友:
闲话不说了,能飞的是硬道理。期望楼主早日把电喷飞机搞出来,一牛到底。

网友:
支持!严重的支持!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和双手会创造奇迹!

网友:
我很高瞻远瞩英明无比气势磅礴的总结一个大前提,不能回避:燃烧室压强不能大于进气压强!(废话!)

网友:
电机装在里面不怕烧掉吗?燃烧室里有1千多度,电机装那里少说也有个几百度吧

网友:
LS的,这个东西工作的时候,气流是向后流动的,燃烧产生的热量都被空气带走了,怎么会烧掉电机呢?

网友(2008-09-10):
我下一步就来研究电涡喷

网友:
着手买压气轮了

网友:
hai真快啊

网友:
买了2个,一个6cm的,一个8cm的,呵呵

网友:
建议出个2号机,把电机前置,然后把燃料喷嘴放前到你图上电机位置,这样应该和空气混合比例会比较好,又或者加大燃烧室?另外喷口是否也可以参考下涡喷的平滑过渡?这样好像压力转速度的效率比较高
工作原理没问题,离心式增压效果也好 看你的后续研究了

还有就是电机方面,电机用5000Kv的可能4S下达不到60000的转速,另外电池供电可能需要大容量电池了,由于需要比较大的电机,因此电流很容易上40A,配套的电池也重了,如果有5000的电池,持续放到60A,4S驱动,电池大约是500g,电机大约150g。压气轮200g左右,其他构件300g,燃气300g,动力部分大约是1500g+,如果89直径能达到3~4kg拉力,动力部分能做到1:2左右,飞全重5kg左右的玻璃钢像真机应该还是可以的

同等转速推力肯定比涡喷高的,涡喷5W左右还是怠速把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试不加燃料,让压气机单独转的时候推力是多少,点燃燃料的时候推力是多少,对比一下,我怎么感觉这就是个喷火枪啊,喷气的压力其实就是前边电机的压力,用不用燃料我感觉没区别,用燃料只不错喷出的是热的气流,同样的推力,难道热的气流就能增加推力吗,我觉得不可行

网友:
燃气还在燃烧室爆炸了的,推力肯定会更大些

网友:
如果是电涡喷,最好把压气机和前半部分结构做成塑料的,以减轻重量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进度如何了!!!

网友:
厉害,又见新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涡喷,那么燃烧区因该在燃烧室里面,喷出来的应该是高温燃气。
而看视频上的发动机,整个燃烧区已经脱出了燃烧室,这样真的就与喷灯无异了。

我觉得E兄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做轴流式像真的涡喷,不犯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不错的想法,我会采纳的,谢谢

网友:
我想知道 你这套方案的话 其实有个最大的弱点 就是重量! 以及电池的容量 电池一没电 你这个发动机就不能产生动力了

网友:
你好,北京青年,本人感觉你的想法应该可以

以前我也想过用吸尘器的电机,在后面装个燃烧室,应该能性,但是因为某事,就没有动手,感觉你对发动机颇有些研究,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燃烧室内燃烧的时候,里面有一定的压力,在加速的时候燃烧室压力增高,电机负荷一定会增大的,应该注意电机的选择,

网友:
楼主何必搞电机作为压气机的动力呢....我认为 现在的涡喷的设计思想已经不错了 就是一部分动力来带动前面的压缩机,比你这个做法省很多重量.... 你电池+电机的重量 不一定比 涡轮+轴的重量要轻
不过有想法还是好的

网友:
今天把压气轮和电机安好了,不过先用2408的铃铛KV1750,试了一下感觉还行,我还是想用2217KV3900来做

网友:
呵呵
冲压发动机
不过估计效率很低 很底
在1ma下 经济性很差

网友:
 要用数据说话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2008-10-22):
引用 网友B:

下这个结论之前,你需要先明白,压力与压强是两个概念!
燃烧室内的混合气体燃烧做功时,理论上来讲,燃烧室两端相同距离处压强是相等的,但并不等于说燃气在尾喷口处和压缩机出口处的压力就是相等的,这是因为二 ...

正确!  还有一点现实, 青年说 选用KV5000以上的电机可以达到6万转,是空载转速吧!? 如果你说换功率更大的电机,请问总量是否也增大了?

网友K:
想法不错,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压缩机所需要的功率。
按那个国外用活塞发动机带动压缩机的例子来看要达到2-3公斤的推力压缩机估计要3kw或5kw以上的功率了,以目前的条件可能比较难以实现吧。
我没详细计算,可能估算的不对。不过这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关键是气压够不够,不然就好像喷火枪---有空拿个风筒试下。

网友L:
太佩服了!!!!!!!!!!!!!!!!!

网友M:
对算出推重比 顶你到挂

网友N:
太强了 不得不顶

网友O:
了解了LZ的设计原理,看了LZ的样机视频。我个人的看法是;也不尽其然。1:常规涡喷前后两级风扇是互相关联的,即后级风扇直接从燃气获得动力并输出给前级(压气)风扇,对燃气的利用率高且直接。2:电机的空载转速达到或超越6w转并不代表加载转速的值就很高,并且电机因扭力输出特性关系不适合作为高速大风压前级的驱动原件。3:推力因数有可能大大低于阈值,即发动机可顺利工作但推力很低(个人见解)。4:电驱动前级涡轮随是“主”动涡轮,但因没有随动后级的支持。好比单涡轮增压的汽车一样,滞后现象依然无法摆脱。5:就现有技术运用来讲,电驱动前级(压气级)应用在冲压喷气发动机领域的案例较多。望能借鉴。6:在视频中看到,谐振现象似乎在很高空/燃比的条件下才产生,这样的条件下燃料消耗是否过高。
但LZ的创意和实践力是有目共睹的,我本人亦对LZ的动手能力钦佩不已。小弟以上观点只是个人对LZ您的实验样机的极粗浅看法,实是希望LZ在能了解现有不足的前题下更上一层楼。言语多有冒犯还请见谅。

网友P:
据我所了解,坛子里已经有人在做了,呵呵,不过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成果就好了,呵呵

网友Q:
电机过热会消磁不?建议把电机前移到压机壳外即压气机前,象个启动电机一样。这样可以避免电机消磁,也便于电机维护与更换

网友P:
回复 网友R:
楼主已经说了,你没有好好看

网友P(2008-12-25):
今天再来看看,顶起来

网友S:
不会爆炸吧.

网友T(2009-07-06):
  顶一下!!早有设想没想LZ已实现实验,祝贺一下!!

网友U:
奥迪A6上有一种驻车加热泵和这个很类似。以前改过一个,但是没成功主要是没找到合适的风扇。

网友V:
呵呵......我曾经用电吹风做过类似的试验就是在电吹风后面加一个加力燃烧室.推力是有一些增加但不明显结果只能作喷灯用楼主要走回卡皮尼-卡普罗尼的旧路.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W:
顶了,, 我也用电吹风试过,只有一团火出来,没有力: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