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滑了牙的止滑螺丝弄出来

楼主(2008-08-08):
可能是上螺丝胶多了点,太紧了,我拧日子框固定平衡杆的那两个止滑螺丝的时候把其中一个拧滑牙了,问下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法把螺丝弄出来?

楼主:
我加热过了还是不行,而且最大问题是螺丝滑了牙螺丝刀拧不动。

网友A:
不是螺丝滑牙吧,是内六角滑了吧,用钢棒磨一个比1.5稍大点的内六角扳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东西?

网友C:
我也试过这样,不过我是没上螺丝胶,我用锉把边上的铝锉平,看到螺丝再用东西夹紧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