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铣刀

楼主(2008-08-08):
像丝锥一样

网友:
好像是粗加工,大量铣削用的。

网友A:
应该是叫粗皮铣刀或玉米铣刀把!

网友:
玉米铣刀.

楼主:
这种刀有什么特点?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叫粗皮铣刀或玉米铣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刃铣刀,俗称玉米铣刀也有戏称旋转锉铣刀
适合金属粗坯、粘性材料的前期粗加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