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小改丘比特和LAMA

楼主(2008-08-08):
总是觉得无聊,奥运要开始了,咱也改改爱机

丘比特的悬翼头轴承总是爱掉,这下受了004的启发,给他上了2颗螺丝,让你再掉,嘿嘿这些安逸了。巴适

天热了,让CN12降稳,弄了3个删热片。

LAMA V4 小改下,将450的碳千尾管安在了她身上,不错,分量合适,还上了个支撑杆,尾巴不抖。
还装了个装饰浆。这些就好些了。安逸

网友:
楼主,我发短信给你想加你,没见你回复。有个问题请教你。

我新买的2030马达和18A电调,回来接好以后,上电,发现马达一有负载就停转。哪怕用手捏住齿轮都不行。马达晃几下就停了。没反应。然后从新推油门,马达可以再次启动。但是空载可以运转很好,只要启动用手一抓齿轮。马达就停了。

一般是什么问题,电调问题还是马达有毛病?

我用的7。4V的LI电和11。1V都测试过。都这个现象。

我用7。4V的LI电,饱电测试时候,测试马达端的电压,好象才有5。2V,是不是低压了?

楼主:
什么牌子的电调和马达

网友:
2030 KV3000 的马达。从MX3G的一个商家那买的。 深圳产的。电调是ESC 18A  无牌子的。对方说是用在黑鹰直机上的电调。

已经发回给卖家了。我估计可能是马达出问题了。

楼主:
直升机最好用好点的电调

楼主:
我用的是好盈电调,一点都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小丘是无刷的?   上图看看啊

网友:
你后来换的ESKY 的005无刷马达,配合好盈电调是多大的?20A足够了吧。 飞行稳不稳? 起飞离地前,有没有甩尾现象??

据说好盈的电调,柔和模式不起作用。他们的技术人员说要重新设计,大概要一个月后推出改良版本。

楼主:
我用着挺好,好盈电调18A,不甩尾(前提是不象做3D动作那样大幅度急速推拉油门),这样情况下锁尾已经能达到要求

网友:
总价格下来得200来块了。

楼主:
改飞机的动力,讲求的是改好,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并不是说改上去,大家都知道什么动力都能上去的,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价格是个制约,但是一但飞的舒服价格就是其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甩尾问题是启动的时候主桨不转,而尾桨已转,其实可以调整下主电机的铜齿轮和大减速齿轮的配合,就能解决问题,还有就是主桨要上得很紧,如果不紧一会导致飞机启动抖,二就是主桨会缓慢启动。

网友B:
上次说过我新买的无刷马达和电调出毛病了。在我这边,接好线以后,马达空载可以转起来,但是用手捏住马达齿轮,推油门,马达抖几下就停了。这个问题一直不知道出在哪了。所有接线都正常。没办法顺丰回卖家那,他在他那测试,一切正常。真见鬼了。

我用的是一个KV 3000的2030马达,一个普通18A电调。 让卖家新换了一个2030马达,又多买了个2040 KV3300的马达回来。看看行不。再不行可能4合一就挂了。或者电调和4合一不匹配。无法工作?

而且卖家和我说,在他那,电调通电后,马达的叫声很响,而在我这边,需要用耳朵贴近马达散热片才听的到。比蚊子飞行时候声音都小。 真邪门了。

楼主帮分析分析,有可能哪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说过我新买的无刷马达和电调出毛病了。在我这边,接好线以后,马达空载可以转起来,但是用手捏住马达齿轮,推油门,马达抖几下就停了。这个问题一直不知道出在哪了。所有接线都正常。没办法顺丰回卖家那,他 ...

高KV电机较挑电调.之前用辉盛,有时启动失败,之后改用好盈的,启动和高速都很顺畅了.

高KV内转扭力小,电调进角不匹配的话,用手捏住马达齿轮或装机上齿轮太紧时也不能启动的.

网友:
楼上的讲的有道理,这次东西发回来还不好用,我回头买个好盈看看。

楼主:
电调不行,不要多想,换好盈的吧,我一开始也用过杂牌的,情况比你好点,能飞,但是不能满足我的要求。看你的情况,首先判断下你的电调是否是直升机用的,如果不是那只能换了。4合一不支持电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四合一给的是油门信号

网友B:
就是破电调不好。害我多花30块来回运费折腾了好几天。

晚上时候,不知道碰巧怎么设置好了电调,竟然可以启动了。线性也不赖。CUPID飞起来超稳,噪音非常小。后来又尝试几次设置,竟然设置出来刹车。搞的不爽,CUPID每次落地都有刹车动作。大桨会因为刹车甩偏。 于是又尝试去掉刹车设置。今天晚上飞了4块电池。基本一块电池15分钟样子。爽。

过程都拍了照片。最后拍了2段视频,空了发个帖子。  现在连电池头罩什么一起,总重280克多点。感觉还不赖。动力感觉比以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破电调不好。害我多花30块来回运费折腾了好几天。

晚上时候,不知道碰巧怎么设置好了电调,竟然可以启动了。线性也不赖。CUPID飞起来超稳,噪音非常小。后来又尝试几次设置,竟然设置出来刹车。搞的不爽 ...

看了你的录象,锁尾不错,不过这个是在室内飞的。我之前用8度的木桨和塑料原装桨飞也可以飞,但是转速不可。目前用6.5度的木桨那个爽啊。
其实改这个东西和飞行水平有很大关系,等你飞行技术提高了,你就会不满足这样的了。因为在录象在并没有听到你推拉油门过快(当然不是那种飞3D的手法,急快)的声音,所以这样的锁尾性能还看不出来。如果连对尾都锁不主,那就不是丘比特了。

网友B:
今天试了下快速油门动作,发现锁尾还是有问题。尾巴会右甩,需要用方向舵来修正一下。甩的不是太大。大概20度角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试了下快速油门动作,发现锁尾还是有问题。尾巴会右甩,需要用方向舵来修正一下。甩的不是太大。大概20度角的样子。

加大感度可以锁住,丘比特的锁尾性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