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浮版主.

楼主(2008-08-08):
刚买了一台0618,是从贵坛77318朋友那里买的,很满意,高兴!一并向77318致谢!现在有一个小问题,低速正常,高速只是皮带轮转,而主轴不跟着转.请版主和各位大侠指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难道此机带离合器?还是没挂上挡?

楼主:
求教!

新买了一台C0618,高速不转,请教各位老大,有知道的,请发个原理图上来,谢了先.

网友:
原因很多,最好你先发个图,可能是高速结合子没有结合上。

楼主:
我拆开看了,里面没有高速结合子,原理是不是跟离心式离合器一个道理.我这个里面好象改动了,皮带轮是两根槽的.

网友:
该机主轴上皮带轮有四槽
主轴右边大齿轮侧边有一销子
需要人工干预合上即可出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罗孔这个位置有个 结合子

网友:
在高速时打开床上盖大齿轮边上有一个螺丝孔,用手转动卡盘,直至这个外齿轮的孔和内齿轮的孔对其,把一个原本的螺杆上好就好了。低速时要把螺杆下下来。

网友:
没有这个螺杆就自己作一个,不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买了一台0618,是从贵坛77318朋友那里买的,很满意,高兴!一并向77318致谢!现在有一个小问题,低速正常,高速只是皮带轮转,而主轴不跟着转.请版主和各位大侠指教.在下不胜感激!

让孕妇远程把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孕妇远程把脉

不对,是给未昏先晕的网上解晕

楼主:
谢谢云浮和各位大侠.

原来是这样,感谢各位,我是第一次上床,以后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要讨教大家,先谢了.

网友C:
我的床已到,正在准备磨刀 跑了好多家就是买不到碳化硅的砂轮,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床已到,正在准备磨刀 跑了好多家就是买不到碳化硅的砂轮,哎!!

河南砂轮产地多多,不愁没得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大,我的0618没挂轮,就是按挂轮的地方一个挂轮也没有,也不知怎麽按,请给个图吧,谢了!

网友:
懂了吗?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楼主:
懂了吗?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谢谢!好象懂了,是不是中间在一起的那两个轮是上在套上,再轴上一起转动的吧.我用摸数1的轮可以吗?

楼主:
怎没回的?哪位大哥知道,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吗?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谢谢!好象懂了,是不是中间在一起的那两个轮是上在套上,再轴上一起转动的吧.我用摸数1的轮可 ...

1模是可以用的
前提看用来干什么
如最小走刀量0.05毫米/转的要用0.8模数20、120、25、127齿的齿轮才搭配得上,如前例转用1个模数后因为齿轮中心距超出了挂轮架和轴头中心距搭不上所以不能用
1模数挂轮应用在CO618A实例请参见下连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5991&highlight=%2B%D4%C6%B8%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