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不到粘泡末的泡末胶,请问可以用粘玻璃的玻璃胶代替吗?

楼主(2008-08-08):
求助:找不到粘泡末的泡末胶,请问可以用粘玻璃的玻璃胶代替吗?

泡末胶普通的5金店没有,有位师傅说玻璃胶一样可以,请问是吗

网友A:
硅胶不牢的,再说硅胶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不牢的,再说硅胶重。

是啊!硅胶很重,但看上去好象很牢固,不知道用在泡末上面有没虚位,如果有就粘不牢了

网友:
泡沫胶可以在卖广告耗材的地方买到,一般批发KT板的地方都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买农机胶吧,就是干得慢一点,要1小时这样才能干,不过强度是刚刚的。

网友:
还是热熔胶好,方便,只注意手法,也不会太重.

网友C:
我特别喜欢飘飘机。好小子。原配的那种泡沫胶。。。特别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特别喜欢飘飘机。好小子。原配的那种泡沫胶。。。特别牢固

是的,那胶很牛B,什么都能粘,就是不知道哪里弄得到,听说是厂里试用了很多很多胶,最终才找到这种胶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