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晶体的问题..谢谢哇..

楼主(2008-08-08):
我用的是T6控..

接收机是TDF的6通一次变频接收机(晶体是微型晶体)..

因为我跟一个玩油固的大哥撞band了..

所以想换个晶体..

听他说..我用TDF的接收..一定要买回TDF的晶体..是这样么..?

我看到有UM5的微型晶体..请问可以用么..?

其他牌子的可以通用么.>?

谢谢哇..

不懂..

感激..感激..

楼主:
接收机晶体: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4c3671bbb587de2e6cf8865e5ff833f.jhtml

发射机晶体: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8ae07e38fee28f1546570dcb630da028.jhtml

请问..这对晶体..

T6的遥控器..TDF的接收机..可以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接收器晶体不就得了,TDF有很多频率的晶体,我当时用TDF时因为不能变频,准备了8组不同频率的TDF晶体,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还是变频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接收器晶体不就得了,TDF有很多频率的晶体,我当时用TDF时因为不能变频,准备了8组不同频率的TDF晶体,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还是变频的好。

他的发射晶体都要换,他的天地飞是定频的,所以发射和接收都要换。如果他的控释FF9变频版又是另外一回事。哈哈。

网友:
你为什么不能叫他换频率?他不换就和丫死瞌到底看谁的损失大o(∩_∩)o...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发射晶体都要换,他的天地飞是定频的,所以发射和接收都要换。如果他的控释FF9变频版又是另外一回事。哈哈。

是呀,我以前就是准备了8组,也就是8个频率,每个频率有N对晶体(一收一发),共弄了2、3十对晶体。

网友:
哈哈,我目前发现我的430 这个频率暂时还没有和人撞,不过,我觉得撞频还是很容易的事,因为频点还是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T6控..

接收机是TDF的6通一次变频接收机(晶体是微型晶体)..

因为我跟一个玩油固的大哥撞band了..

所以想换个晶体..

听他说..我用TDF的接收..一定要买回TDF的晶体..是这样么..?

我看到有 ...

我记得TDF的接收用的是微型晶体,不是一般的标准尺寸。也许蓝剑的晶体也能用。

网友:
UM5 的,蓝箭可以通用。我试过。

楼主:
哈..暂时用回TDF的晶体吧..

没什么所谓..能用就事..

货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