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滑翔机 无刷电机的安装

楼主(2008-08-08):
有一滑翔机
前拉折叠桨

想用2212无刷

不知道如何固定电机

因为2212的固定螺丝在电机后方
如果安装,则电机是暴露在外
不像安装有刷一样 电机藏在内

请老鸟给点解决方法
感谢..
或者推荐几个固定点在前面的无刷

图:这个是安装有刷电机的

网友A:
你有本事可以把轴卸掉,换方向,让轴从原来的屁股上戳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本事可以把轴卸掉,换方向,让轴从原来的屁股上戳出来,就可以了。

感谢....

网友:
2212买直升机版的就行了 不用自己改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