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找water问问题!!!!!!!!!

楼主(2008-08-08):
water你快来!

楼主:
无刷电调可以驱动硬盘电机吗?还有进步电机是无刷电机的改型吗?
我还有好多问题,我正在用SONY光驱的主轴电机DIY,可是不知道怎么绕线啊!好痛苦!帮帮我!

网友A:
我在本板块,搜一下,就有一个贴子,介绍了好多种线圈的绕法.你看了自然明白.
步进电机,和无刷电机只是结构类似,都是变化的磁场与一个固定的磁场相作用下旋转.
严格意义上讲,步进电机是不能工作在无刷电机的换相方式的.
无刷电机是不能工作在步进电机的换相方式的.
但,无感无刷的启动,则是用的步进驱动法使无刷电机旋转的.但也不能持续的工作在此状态(这样电流会很大,电机效率低).

楼主:
谢谢这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