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L450C飞行时,机身摇晃。

楼主(2008-08-08):
由于胜辉莫名其妙的扫齿而失控,从1米高掉下后损失大桨,更换后发现机身做“顺时针”或“前后”摇晃,大桨却很平稳,也无双桨,后更换了主轴和横轴,均无效。
请问大虾们这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螺距太大,或者转速不够,动力不足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网友C:
也可对换大浆试试。

网友D(2008-10-08):
到底解决没有?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二楼说"螺距太大,或者转速不够,动力不足" 为什么以前没事?/
我觉得是横轴垫圈或大浆夹轴承的问题

网友F:
还可以检查一下横轴得装配,如果O型圈过紧,加上转速不足,就很容易出现不规则得晃动。

网友G:
学习,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