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R刀杆制作主轴【终于做好了!.】

楼主(2008-08-08):
新的主轴做好了!

加工过程:

简单加工了一下,以便安装角接触球轴承:

车制一个延长套,目的是安装完角接触球轴承的压盖后,轴还可以伸出足够长:

在刀杆上加工M20*1的螺纹。用于使螺母通过压套可以压紧角接触球轴承的内圈。
螺母的制作上需要制作开口螺母,用螺丝调整内径。

刀杆螺母特写:M型螺母

使用的NSK角接触球轴承。

图片上这个铝棒是主轴外套,目前正在加工中。

今晚忙和了半个晚上,现在一边看奥运直播一边发帖!

车制了开口螺母和压紧套。把铝合金坯料车圆。呵呵

开口螺母:

拧紧后再拧紧M3紧固螺丝,这样就不会松动了。

坯料,直径69.5

最后组装完成后是这个样子(轴)

屁股上的深沟球轴承没有压入,摆个样子。

哈哈,看直播去!

网友:
加油!要看成品

网友:
主轴外套用铝的?不合适吧?Q235都比铝好啊。而且你两个轴承装在一起?轴承受径向力的刚性肯定好不了。建议拉大两轴承间距,或在轴尾部另加一组轴承。而且轴承锁母的螺纹车在中间,螺母套入十分不便,开口螺母的锁定精度和刚性都够一呛。建议在尾端车螺纹,两组轴承间用套筒分隔。这样在尾部用一个锁母就可以锁定所有的轴承了。在锁母的后面在加工直径小一些的轴头(例如直径16MM),用来安装联轴器,皮带轮等。

楼主:
虽然用钢更好一点,但是我的小床加工不了(电机低速力矩不够)。
铝合金牌号为6061-T651
且最薄的地方也有11.5MM厚度。长度只有29.5MM
这个强度上没有问题。

楼主:
轴承的安装方式是普遍高速主轴的应用。
成对安装的角接触球轴承可以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
刀杆尾段还有一颗深沟球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的安装方式是普遍高速主轴的应用。
成对安装的角接触球轴承可以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
刀杆尾段还有一颗深沟球轴承。

尾端有轴承就对了,不过建议也用成对的角接触轴承。这样轴的精度和刚性好很多。深沟球轴承肯定会有间隙的,而且越用间隙越大。你可以算一下这个间隙反映到你的刀头上会有多大。
铝做主轴外套的问题是安装轴承的时候用过赢配合的话回比较费力。因为太软,所以不利于轴承安装时的导向,而且安装时容易被轴承挤压,磕碰变形,丧失精度或咬死轴承。而如果用间隙配合的话,轴套的磨损将是飞快的。
外套的长度怎么会只有不到30?尾端的轴承支撑在哪里?你打算前后各一个主轴套?那这轴的安装精度哪里还有保障啊?

网友B:
要是最大1万转以上就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端有轴承就对了,不过建议也用成对的角接触轴承。这样轴的精度和刚性好很多。深沟球轴承肯定会有间隙的,而且越用间隙越大。你可以算一下这个间隙反映到你的刀头上会有多大。
铝做主轴外套的问题是安装轴承 ...

主轴外套的长度为110MM
屁股上的深沟球轴承没有问题滴:)
等俺的主轴做出来你就知道啦!呵呵。哈哈!放假啦放假啦!!!16点以后开始放假!回家继续玩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最大1万转以上就值得

不会超过1W转。但是也差不多在它附近。屁股上没有必要再用一套角接触球轴承啦。
回转精度要求不高,2个丝以内就满足俺的使用了。关键是实用和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超过1W转。但是也差不多在它附近。屁股上没有必要再用一套角接触球轴承啦。
回转精度要求不高,2个丝以内就满足俺的使用了。关键是实用和便宜!

你的角接触轴承基本在轴的中间。回转精度2丝,哪么尾部深沟球轴承的游隙要小于2丝才行。为什么不加一对隔套把两个角接触轴承的间距拉开?这样后面的深沟球轴承也省了啊。

网友C:
我也有根er-20的,还有4个内径20的角轴承呢,不过你的主轴用雕刻机,还是车床呢,我打算做个车床的主轴用

网友D:
思路很好,但是对于前端伸出太长保留意见.套最好不要用车床.就算是用也要把两头的轴承孔一刀下,不要掉头,一但掉头很难再找正的,就算是用表还牵扯母线的问题.提个建议.两端各用一个角接触轴承,后面用被帽拉紧.可以解决强度和精度问题,还可以上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角接触轴承基本在轴的中间。回转精度2丝,哪么尾部深沟球轴承的游隙要小于2丝才行。为什么不加一对隔套把两个角接触轴承的间距拉开?这样后面的深沟球轴承也省了啊。

这样做也好但是我没想到啊呵呵:)
尾巴上的深沟球轴承是高精度的。但安装孔可不一定能车出高精度。掉头车的时候得仔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路很好,但是对于前端伸出太长保留意见.套最好不要用车床.就算是用也要把两头的轴承孔一刀下,不要掉头,一但掉头很难再找正的,就算是用表还牵扯母线的问题.提个建议.两端各用一个角接触轴承,后面用被帽拉紧.可以 ...

:)
铝合金外套的深沟球轴承孔和端面(压盖的安装面)是一刀下来的。但屁股上的那个深沟球轴承孔无论如何都得掉头车了。
外圆已经精车过现在是不跳的,我的卡盘精度在2丝以内,一般不大于1个半丝。
只能靠百分表前中后三点找正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根er-20的,还有4个内径20的角轴承呢,不过你的主轴用雕刻机,还是车床呢,我打算做个车床的主轴用

做车床主轴,C20-ER20刀杆有点细吧?

网友:
ER刀杆---------是什么东东?

楼主:
新的主轴做好了!

楼主:
油脂润滑,在前端那个盖和轴之间添注润滑脂。已经压进去一些了,但没有弄到合适的油封。准备用尼龙搞一个。

网友A:
有能力的话做迷宫式防尘吧。接触式油封适应不了高转速的。润滑油定期换就好了。

网友E:
楼主,能提供图纸吗,非常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能力的话做迷宫式防尘吧。接触式油封适应不了高转速的。润滑油定期换就好了。

:)
转速不会太高,一般不会过6000。因为电机最高就12000,1:2.5或者1:3减速。
本来打算做油雾润滑,但觉得麻烦。就用油脂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提供图纸吗,非常佩服

这个,这个,俺做东西是不画图纸的啊。
照着刀杆和轴承的尺寸车出合适的就行了啊。

刀杆直径20 轴承外径47 车制外套轴承座内径46.98
压紧螺母直径30,套内孔直径30部分长度35 剩下是21的通孔。
套的长度不要求,只要漏出尾巴就行。
套的外径也不要求。但必须是和内孔轴承座一次装夹车出来!

网友:
顶.真是随心所欲呀.有床一族就是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车尾端的轴承孔的时候,是否要把工件卸下来掉头再装夹才能车?这样的话,怎样才能保证两头的轴承的同心度呢?

恩,是要掉头装夹。

不能保证完全的同心度,但控制在一定的误差范围还是可以的。
第一刀车完内孔并精车外圆,精车端面。后掉头装夹时,利用外圆和端面找正。
分别在近卡盘段,中段,尾段找正。很难,但可以实现。
三点误差都控制在半个格(百分表)以内时,接近完美了。我这个光找正找了近1小时。

另有做法是:直接掏合适直径的通孔,比如我这个轴承都是47外径的,都掏46.98内孔。然后做一个内套。这样两套轴承同心度最高。
但这样做接近卡盘处由于让刀,孔的直径会很不准确。

还可以去线切割。这样最好。

网友G:
这种方法非常好,没必要搞7:24,这种精度足够我们机器用的了,时间长不行了大不了再做一个。不过建议还是外套用钢来做完再粹过火耐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方法非常好,没必要搞7:24,这种精度足够我们机器用的了,时间长不行了大不了再做一个。不过建议还是外套用钢来做完再粹过火耐用点。

7:24什么意思啊?

网友:
LZ的深孔内经刀拿出来亮亮~~~

网友:
用料十足啊。

网友(2012-04-22):
我正愁着做个主轴呢,借鉴

网友(2012-08-05):
 我手上一个家伙都木有,想弄轴和外套,怎么办....

网友H:
7:24是BT30

网友H:
雕刻机上用?可以用铝合金。
如果是铣床上用,这个主轴不够了

网友I:
不错弄的挺好
出吗
便宜就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