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螺丝胶的螺纹怎么拧出来啊?

楼主(2008-08-08):
我现在要给倒插换芯,我知道是拧进去的,但是如何拧出来呢,听说螺纹上有螺丝胶比较难拧,如果夹得太紧又会夹坏减震,有什么好办法么?一边是铝件一边是减震芯管,都不能夹太紧,怕变型啊,用火加热可以取出来么?

网友:
不知道烧一下会不会有改善?
我遇到过M10的螺丝给上了很多螺丝胶,跟焊上了似的
结果买了套CR-V钢的内六角扳手,加上长力臂,就给柠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给倒插换芯,我知道是拧进去的,但是如何拧出来呢,听说螺纹上有螺丝胶比较难拧,如果夹得太紧又会夹坏减震,有什么好办法么?一边是铝件一边是减震芯管,都不能夹太紧,怕变型啊,用火加热可以取出来么?

用电烙铁顶住螺丝加热,最好用30w以上的。

网友:
50W电烙铁

网友:
拧的时候先紧一下,再退,会很轻松的.先紧后松!老师傅说的.

网友:
减震上的螺丝质量都很好,不用担心断在里面

但是 一定一定要用质量好的进口工具,进口工具,一定

然后加上长力臂,用力拧吧

别加热-。-不然里面橡胶件不知道怎么受呢。

拧的时候先紧一下,再退,这个招在这里也不能用

这些螺丝都是扭力扳手固定的

如果先紧一下,有可能把零件破坏了。

网友:
还有威风堂的哥们不是给你出了招了么

用AB胶,砂纸,布条,小心打磨,想自己换芯,困难大大滴,找专业人士花点钱撒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朋友帮忙,不加热是拧不开的,我也不想加热了,让朋友从日本订了一对新的来,6000多,这两天到,威风堂的朋友介绍的那些招不好用,也只是顶用的,时间久了就不行,我原本打算拆下来电镀的,这里有设备修复,无奈我却拆不下来,好郁闷的

网友:
~~~有钱人啊~~有钱人~-。- 不知道你在哪儿啊,是北京么?

网友:
偶昨天拆一个43CC发动机,那螺丝全是搞了胶了,使螺丝都拧断了。操!

最后只有用台钻把孔内的断螺丝钻掉,重新攻丝!!!

楼主:
在广西柳州,偏远的地方,换个零件都是痛苦的事,就是为了一个减震花我半个月工资,郁闷死了

网友:
现敲一下,再拧会好很多 具体做法是,没有沉孔的直接敲,沉孔的用东西顶着敲一般就松了, 冲床的螺丝我都这样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