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泰世的无副翼系统

楼主(2008-08-08):
v-bar和csm的两套无副翼我们实验过了,现在期待泰世的无副翼系统,出一个好价格,让无副翼大量普及哇。

网友A:
请问无副翼系统和平衡仪是否是差不多概念东西?而且看前面有介绍说既可以调的和LAMA一样稳,又可以调的很灵活做3D,如果真是这样的额话,感觉应该也算是有种平衡仪,只是叫法不同

网友:
我是相当期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无副翼系统和平衡仪是否是差不多概念东西?而且看前面有介绍说既可以调的和LAMA一样稳,又可以调的很灵活做3D,如果真是这样的额话,感觉应该也算是有种平衡仪,只是叫法不同

两码事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能否说说看差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
区别肯定是有的,因为这套系统主要还是识别你的遥控指令和飞机的反应作计算,不仅可以替代副翼的作用还可以消除副翼片产生的延时,使动作更准更快。可以像LAMA一样,是因为通过修改其参数,使你打的动作和飞机动作之间变得尽可能稳定,主要是为新手减少炸机成本考虑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套系统含有3轴陀螺,这是为了检测在你下命令后飞机实际做出了多少动作,通过电子算法来修正动作用的,理论上可以实现平衡议的功能,但是目前没有,可能以后的升级或者下一代可能会有吧!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的讲解,讲解的很清楚,希望可以早点看到这套东西

网友:
不知道这个系统什么时候上市!

网友:
预计10月左右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