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是不是不能熄火降

楼主(2008-08-08):
6EXHP是不是不能熄火降呀,在3D模式时时,关油门,模式会自动换成普通模式,也就没有负螺距可用了,普通模式才-2度呀

网友A:
可以熄火降呀..你要负几度?下来的时候是正螺距,难道你要倒着冲下来?

网友B:
用idle开关,将idle油门曲线变成全部0就行。

网友C:
6ex 没有专门的hold模式

网友D:
6ex有专门的hold的,只要设成0的话,你在那个模式马上打熄火螺距就会在哪个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