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LAMA的4合1能不能用在E004上

楼主(2008-08-08):
LAMA玩得差不多了,想换部单桨,不知道LAMA的4合1能不能用在E004上,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果能用,可以省点银子,呵呵!

网友:
买个004的空机就行 V3V4和004的设备都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另外还想请教一下各位,这些东西能不能用在雷鸟或是丘比特上呢?

网友A:
不行,单奖和共轴的原理不一样的,不懂别误人子弟

网友:
对电子设备来说可能还真差不多,都是两个电机,目的都是维持陀螺仪不旋转。差别可能在于功率和调节范围。anyway,不妨试试

网友:
差别在于功率和调节范围

网友:
不可以用的

看上去外形是一样的,程序不一样!
主要区别是方向控制:单旋翼操纵方向仅仅改变尾桨转速,主旋翼的转速不变。双旋翼操纵方向一个旋翼加速,另一个旋翼减速。

双旋翼的电子版用在单旋翼机上:操纵方向时高度也要变化。

网友:
LS说的有道理

网友:
四合一不能通用。。。。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单奖和共轴的原理不一样的,不懂别误人子弟

支持LZ的

网友:
不可以用的

看上去外形是一样的,程序不一样!;H-A+U-~$]
主要区别是方向控制:单旋翼操纵方向仅仅改变尾桨转速,主旋翼的转速不变。双旋翼操纵方向一个旋翼加速,另一个旋翼减速。&b*H7G(f;Q3e
模型|航模|遥控|遥控模型|海模|船模|车模|遥控飞机|模型飞机#B.o5e%Z2R0b2Y3l
双旋翼的电子版用在单旋翼机上:操纵方向时高度也要变化。

这位lz的解释是正确的,本人实验过的,白损失一架小电直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不能用八,东西都不一样,表想了

网友:
不能通用,鉴定完毕~~

网友:
不过雷鸟新款雷鸟J好像是用4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