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6000以内什么好?

楼主(2008-08-08):
还有一堆问题:还有如果在模拟器上连得很熟能直接上好鸡鸡吗?比如飓风550和小暴龙?
见最近人们骂YT,为什么呢?  据说大鸡鸡好飞,但配件贵,尤其是碳桨,那换成玻纤的会怎么样?
400-500级的SJM/GL/SONICPRO/PHONIX哪个好?

网友:
建议联系模拟器先吧

网友:
模拟器先练

网友:
如果你是有米人,你就飞大J,大J确实稳,但大J损电,很损电池,如果没米的话就上450,配件便宜,模拟器跟机子同事练,才能学会,不然只学到模拟器,直机还是飞不起来的,就上个,固朗,或688,有钱的话,上亚拓还是不错,配件都通用,一次配全,就更省钱!

网友A(2009-07-15):
给你个配置!
空机配 飞越450SE-V2——450元
马达配A.K.E480R3000MPF——260元
电调配好盈Platinum-40A 铂金版——255元
斜盘舵机配海泰尔HS-65MG——165元*3=495元
陀螺仪尾舵配福特巴GY401+S9257——1050元
动力电池配A.K.E 11.1V2200ha25C——225元*4=900元
充电器配IMAX B6+电源适配器——260元
外场铝箱——150元
遥控器JR DSX7 2.4G——1600
工具若干——170元
一共5600就能配下来!比较好的,一次性投入,少走弯路
主要是这个电直配件便宜,精度还不错 只要不是大炸,电子设备一般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LS的电子设备很不错了

网友:
一不做二不休,先入手一套好点的控再说。
因为控不会炸(!!!)再者是有面子(!!!)三是剩去了不少麻烦。

网友:
巨汗

怎么老看到挖坟的。

网友:
 不说还真没发现是坟里的~~~~

网友:
直接JR DSX7和亚托pro套装OK

网友:
superzhengyi

我恭喜你成哑巴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配置!
空机配 飞越450SE-V2——450元
马达配A.K.E480R3000MPF——260元
电调配好盈Platinum-40A 铂金版——255元
斜盘舵机配海泰尔HS-65MG——165元*3=495元
陀螺仪尾舵配福特巴GY401+S9257——1050元
...

早认识你就好了!!!学习!!

网友:
上面的配置也不便宜啊,直接买亚托套装还划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