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II升级2.4G

楼主(2008-08-08):
请教几个问题:

1)选择什么升级模块合适?ASSAN X8J还是Spectrum DM9?

2)安装是否方便?原来的天线需要改装或者拆下来吗?

3)是不是把原来的高频头拆下来装上2.4G模块就是2.4G的控了? 换回原来的高频头又可以当PPM/PCM发射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看起来比DSX9还好用,毕竟DSX9不能用PPM/PCM接收。是不是这样子呢?

4)9XII+2.4G模块使用效果如何呢? 作为一般玩家能感觉出与原生2.4G控的差别吗?

5)是否值得升级呢?还是出了9XII再买个新的2.4G控? 综合性价比,哪个方案更值得推荐呢?

请使用过的老人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网友:
我只会答第二点:原来的天线不用改,也不用拆;和第三点:是这样的。呵呵

楼主:
顶起来,等待老手回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个牌子的 升级 模块 好!

网友(2008-09-24):
没必要,遥控器改后要多根天线在外面,不好看.不如待到2.4便宜后再买不迟,还可以将原控处理掉.

网友:
其实天线在后面我觉得挺好看的,我的9X2就是改了assan的模块,放在设备箱里非常合适,而且用了几个星期了,还没有发现有失控情况,如果是dS9之类的控,放设备箱很麻烦的

网友(2009-04-14):
等老手回答

网友:
SPEKTRUM 当然比ASSAN等国产的稳定,JR原厂2。4G就是用它的技术,改装很方便:换高频头,装天线,改成PPM就可以了

网友:
9X改了2.4有意义吗,通过PPM转换到2.4失去了高速的意义,只相当于换了高频头而已
我的DSX9,里面30架飞机每设置一架新机都需要对频的,改造的好像不需要对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