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两个起落之间电机没有休息的恶果~~~

楼主(2008-08-08):
今天奥运开幕,单位放假一天。直到今天菜鸟才真正感受到了一点奥运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奥运万岁~~!!
上午给电池宝宝喂奶,下午径直到令菜鸟魂牵梦绕的飞行场地——单位附近的一个塬上~~,因为是周五,人很少,虽然风比较大但是仍然很开心!

上个飞行场和宝贝JJ的图先~~~

风虽然大但是前四个起落都很安全,菜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第四个起落安全降落后不顾电机很烫手立刻换上电池,开始第五个起落,上天后JJ依然很听话,在天上转了五六分钟之后准备降落,这个时候只听JJ“咚”的一声,失去了动力。幸亏周围都是麦地,麦子已经收了农民伯伯准备种上玉米,刚刚把地翻的松松的,JJ很安全的迫降在麦地之中~~

赶紧跑过去检查,发现塑料电机座已经被撕裂,电机脱离了电机座,因为脱离时电机仍在高速旋转,螺旋桨打在机头上,断了一半~~最让菜鸟郁闷的是电机连电调的电线已经被拧成了麻花状,外面的热缩管破损。用手摸了一下电机,菜鸟被烫的直咧嘴~~~

回家后将电机座拆下,发现电机座上电机的固定螺丝的地方的塑料已经碎裂

出现这种情况据菜鸟分析可能是天气热散热不畅,加上电机工作时间过长,造成电机座温度过高强度变差,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当然也不能排除电机座使用时间长了出线问题~)郁闷阿~~菜鸟不会拆电机,明天后天的大好时光可怎么过啊~~~

顺便向高手们请教,电机里面绕的是漆包线,连到外面的线貌似也是漆包线,菜鸟不拆电机,直接在连电调的线上再套上个热缩管行么?电机连电调那三根线里面的漆包线被拧断了几根,没有断的肯定也被拉长了,横截面积变小,造成电阻变大~~这样的情况电机还敢用么?除了重新绕线外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

网友:
场地非常好

网友:
我现在是每飞完一块电,都要休息十分钟再上天.

楼主:
唉 场地好是好~~可是风常年都很大~~~比我工作的小城海拔高出一两百米呢~!

今天主要是天气热 我又胖 出汗很厉害口渴得不行 想赶快飞完回家~~现在学乖了。。。以后不等电机凉透打死我也不敢上天了。。。

网友A:
什么电机啊?

网友:
哇~~~
景色不错呀~~~
手里只有KT板的新手~~~
第一贴留个脚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啊?

新西达2217外转子无刷电机 KV值1100    据说用9050桨拉力1100g 但是我习惯用1047。。。现在电机电线被拉长了 估计要用9050了。。。

网友B:
不应该用熟料电机座。我一般用木片的。

网友:
多次遇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已经有记性了,坚决不用塑料点击座了。。。

自己套个热缩管就可以,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用熟料电机座。我一般用木片的。

飞机原配的就是一个木片的电机座~~但是要求转轴从定子的一头穿出来  可是我的电机转轴是从转子那一头穿出来的 我又不敢乱拆电机(以前弄坏了一个,心里有阴影~~)
于是自己做了一个电机座~~

网友:
这电机配国产1047桨,持续电流要超过22安培,配合9050也有20安左右。

网友:
所以应该配金属座,呵呵

网友:
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电机,这电机超级烫的说

网友:
景色不错,就是没有看见跑道,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温度高了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马达没摔过,那就从马达的KV值和桨匹不匹配找原因,2217  KV1250配GWS9050,上14.8  2200  20C的电池飞一趟下来马达能用手捏住,11。1V的那就更不用说,只是温热而已。

网友:
电机肯定过载了,KV值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的是2212 KV1000的9047桨,连着飞3节电池,还只是温热而已

网友:
电机不行,LZ可以考虑一下,换一只品牌较好的电机,电流不大,电机发热也不厉害。电机座不行,市面上有很多电机座可选择,LZ选择了极易损坏的那种,可看看下面2种。

网友:
KV略高、没用桨保护器、电机拆了重新焊线、DIY楼上2那种电机座,可以找姚帮忙。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昨天已经买了两个铝合金电机座啦!

电机哪个牌子的比较好呢? 兴耀华吗?请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D:
我也不顾电机很烫 飞了6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顾电机很烫 飞了6个电池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有可能碰见我这种电机座坏了不说,还伤电机的 高温对磁钢不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昨天已经买了两个铝合金电机座啦!

电机哪个牌子的比较好呢? 兴耀华吗?请给个意见~谢谢!

老B这里的GS、上海的DUALSKY

楼主: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金属结实哈哈!~

楼主:
刚才我套上热缩管了 重新试验了下 空载转了4分钟左右 感觉很烫手! 请问这个电机还感上天么?

网友:
这个电机(XXD2217,KV1100)我也有,温度不低,现在只敢用8寸桨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用金属底座的好。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结果跟你的照片上一样,拧麻花
开始认为全完蛋了,后来,,,,,
小心拆开那些麻花线,在靠近电机部位拧得不是很厉害的地方断开,仔细研磨漆包线的外皮,用焊锡将铜线焊在一起,形成三根短的电源线。其实就是剪短了三根电源线。
这样被拉长拉断的那些线路就被清理了(但愿是这样)。
下面焊上香蕉头,接电调,如果正常拟就乐吧!!我就傻乐了半天。
在后面的工作就是用粗的硅胶线把三根电源线延长出来,电机复原!!!

不过有一点,我那个是2208,你这个2217可是力量大很多,拧麻花会不会伤到电机内部就不好说了。
建议先用万用表测测再说,不然全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有可能碰见我这种电机座坏了不说,还伤电机的 高温对磁钢不利。。。

我的电机 是1400 的     45快1个    用了快1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机 是1400 的     45快1个    用了快1年了

价格公道量又足啊!!什么牌子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