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船头爱往上台,和螺旋桨入水角度有关吗?

楼主(2008-08-09):
问个问题,船头爱往上台,和螺旋桨入水角度有关吗?是入水角度大点还是小点?

网友:
入水角过大了,可改变电池的位置,往前移可改善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是雷虎的F1油动的,除了挂浆可以调节角度以外,其他的没什么可以调整了所以请教大家,入水角大小对船的航行影响

网友:
船浆!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是雷虎的F1油动的,除了挂浆可以调节角度以外,其他的没什么可以调整了所以请教大家,入水角大小对船的航行影响

用能抬{升}尾的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