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力!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09):
我是2208
电机
20A电调
电池
是满电
但电机只有以前一半的力了,转20秒,电机非常热,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电调坏了,我也有一套其他品牌的电机、电调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换一套动力系统试试。

网友B:
换个电机是不是看电调是不是没问题。再换个电调看看电机是否没问题。

网友C:
电机转动是否顺畅,会不会轴承坏了

网友D:
估计是电机并联的线断了其中一根或者两根,检查一下。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里面的磁铁没有磁性了,通常是电机和浆搭配不当(高KV值电机陪大浆),电机经常过热造成的.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里面的磁铁没有磁性了,通常是电机和浆搭配不当(高KV值电机陪大浆),电机经常过热造成的.————good。太多初哥只求爽,而不考虑效率和成本的结果,看来现在有钱人真是多了

网友G:
电机过热,磁铁失磁了

网友H:
试过退磁,也试过烧电调。
建议楼主用排除法试着

楼主:
我只用过8060的浆! 郁闷啊!
换个看看把!

网友I:
是不是退磁了还是其中有一条线已经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