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

楼主(2008-08-09):
没有反向开头的控可以用什么办法使其中一个
舵机
反向?????

楼主:
没人知道????

楼主:
用一个V型混控行不?

网友A:
舵机换个方向装,可以反向。
你的问题没有上下文,估计没有人能解答!

网友B: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在不换舵机方向的情况下舵机运动反向!

网友D:
从昨天看到今天也没看懂说什么

网友E:
把舵机里电机电位器的电极换个向.

网友A:
飞直升机得话。你这控也太简陋了。
升级是明智选择。折腾来折腾去,不会有太多收获和成就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