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长孔的时候,刀跑偏?

楼主(2008-08-09):
在用BF20铣床铣一个长通孔6x20mm的时候,平口钳与X托板的方向是绝对平行的,怎么就铣着铣着刀路就有一个逆时针方向10°左右的偏差呢?也就是说这个长方孔偏了与工件不平行,这是怎么回事呢?望高手帮帮忙了。

网友:
这个是操作小问题,请按照如下方法操作即可解除:走X时Y台要适当锁紧、走Y时X台要适当锁紧

网友:
呵呵呵    就是就是

网友:
是啊,锁紧y轴就不会偏了。

另外,钻孔的时候,钻头和样冲对准后,把xy轴都锁紧再钻。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指教,搞了半天是没锁紧,走到了“偏门”上,呵呵。

网友:
钻深孔肯定得夹紧了才能钻啊

网友:
应该是铣腰圆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