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XAP和6EXHP的疑问!!

楼主(2008-08-09):
我想买个兼容固定翼和电直的控,看介绍说FUTABA 6EX可以,但是在网上找了一下,发现还具体分为6EXAP--固定翼和6EXHP---电直这2个版本,而且接收型号不同,前一个是R156F,后一个是146ip。在这里请教一下:6EX在兼容固定翼和电直的同时,是否需要买2个不同的接收器?6EX兼容的效果好不好?请老鸟们指点,谢谢!!

楼主:
6EX、6EXHP、6EXAP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哪个能够兼容固定翼和电直?我糊涂了

网友:
其實6exhp是有直昇機的混控, 例如ccpm, 而6exap是有定翼機的混控, 例如尾舵. 即是如果你不需要尾舵混控的話, 可以用6exhp來控制定翼機, 但6exap是不能控制直昇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EX、6EXHP、6EXAP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哪个能够兼容固定翼和电直?我糊涂了

一般说的6EX是指6EXHP。是偷懒简写了。我们这边飞固定翼的也是买的6EXHP。AP版的目前没见到。主要是HP版可以飞CCPM直机

网友:
hp可以兼容两个,hp可以玩直升机也可以玩固定翼,ap只能玩固定翼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请问我如果买了6EXHP,是否需要购买2个接收器?还是只用一个接收就够了?

网友:
如果你有两架JJ可以买两个,以免折去折来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