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电机和桨的配合

楼主(2008-08-09):
提醒大家在配电机和桨时, 千万别忘记 螺距 这个很重要的参数, 举个例子, AX2312 KV 1000, 7.4 V , 配备1047, 用在不同的飞机上有不同结果,
有的飞机虽然也是 500克, 但是 用这个配置就很容易失速, 必须全油门飞行, 转速不高, 导致飞行速度不高。这时就需要 换成 螺距大的桨,如
1060/1080. 这时飞行起来就轻松多了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其他的什么东西,结果还是电机和桨的配合问题!!!!!!!!!!

网友:
桨么,我们大家主要讲的就是螺距,没看出有什么新的见解。

网友A:
哇。04年注册的潜艇!

网友:
看搭配最关键的是检查电机电调电池3者的温度,任何一个搵多比其他的高的,那个就是工作在过负荷区域。

网友:
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啊。螺距,也跟飞行速度有关;速度又跟飞机机型有关。

网友:
看样子04年的也需要自重 o(∩_∩)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04年注册的潜艇!

核潜艇,比核潜艇还厉害,每4年才出来换一次气……

网友:
核潜艇可以穿越整个南极周而不浮出水面..

哈..!!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能光考虑桨和电机、电池,还要考虑到飞行速度的因素。

同样一个电机,用在3D的时候1047好飞,装在野马上1047就不爽,要换成大螺矩的桨。

不过也不是简单加大螺距就可以了,毕竟同一个类型的桨,1080的负荷要比1047大。当然,HD1080替换EP1047还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能光考虑桨和电机、电池,还要考虑到飞行速度的因素。

同样一个电机,用在3D的时候1047好飞,装在野马上1047就不爽,要换成大螺矩的桨。

不过也不是简单加大螺距就可以了,毕竟同一个类型的 ...

小野马,我就用9070或8060,螺距越大,桨越小,飞得越快,有的竞速机,用4.75x4.75。

网友C:
yplin

元帅

UID 12349
精华 0
积分 15549
帖子 439
威望 15549
金钱 346
阅读权限 10
注册 2004-7-15
状态 离线
==========================================
==========================================
发帖439,积分15549,元帅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yplin

元帅

UID 12349
精华 0
积分 15549
帖子 439
威望 15549
金钱 346
阅读权限 10
注册 2004-7-15
状态 离线
==========================================
========================= ...

你屡次这么有兴趣请去请教财神,懂了吗????????

网友D:
有能讲得更具体点的吗?就是什么样的该配多大的浆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能讲得更具体点的吗?就是什么样的该配多大的浆距。。。

拿架飞机来

网友E:
尾推歼十,全重700,翼展70,让老鹰给说说...哈哈..考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尾推歼十,全重700,翼展70,让老鹰给说说...哈哈..考试啊..

我来配一个试试,配大桨,飞不快的。配小浆,桨用APC桨4.75X4.75,电机2217(2836) KV3200-3600,电调40A,电池3S 2200毫安20C。不对,后面的请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