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迷你型直升机

楼主(2008-08-10):
请大家群策群力推荐迷你型直升机, 手掌大小,以与控制,做工精细,请推荐厂家, 谢谢!

网友:
看你手多大了。做工精细的还没发现。小的航模只有4#3。精细不精细的没用过.不过那价格加上朔料件,不用看也差不多了.
没记错2个电机都比较短命

网友:
看来兄弟潜水不深。
在你的想像中,幻想着拿它要家中、在亲朋好友前面萧洒地飞一回。
现实,机机越小越难飞,想像中的萧洒是不存的。

网友:
LS的正解

网友:
4#3很难飞,没飞起来时在地上是4驱车,飞起来是无头苍蝇。

网友A:
我看上了蓝箭V2共轴感觉这个不错,可惜现在没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上了蓝箭V2共轴感觉这个不错,可惜现在没货

蓝箭共轴自旋哦。。。。。

网友:
三通的小黄蜂

网友:
是玩具了

网友:
蓝箭的机如果可以解决自旋还是不错的,4#3啊什么的就不要想了,无高手教的话保证新手炸散了都飞不稳。
LZ如果纯粹是玩的话,可以考虑下银辉的小黄蜂,这个小玩具比较容易玩,也不怕炸坏。另外提醒一下,买小黄蜂千万别贪便宜买仿品,质量和稳定性跟银辉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B:
4#3非常好飞哦。在家里飞非常容易走漂亮得航线。而且耐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3非常好飞哦。在家里飞非常容易走漂亮得航线。而且耐摔。

搞笑吧,4#3耐摔?除非是4#3B的金属版。

我的4#3几乎所有零件都换了一遍,什么都会坏。

网友:
esky004大了点不过还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笑吧,4#3耐摔?除非是4#3B的金属版。

我的4#3几乎所有零件都换了一遍,什么都会坏。

两个我都有,现在是4#3B。4#3B好飞些,但决不是因为金属版的原因,是因为更大的旋翼,更长的平衡杆和身长。推荐4#3A(A是塑料的,B是金属的),A具有和4#3B相同的大小和飞行平稳度,价格更低,且更轻巧,也是国外很多模友推荐的,原因是改为无刷后,4#3系列机超过52g后,动力明显不足。另外4#3B的金属不是硬金属,弹性不强,摔机后变形无法修复,从这个角度来说塑料的还好些。
最好的配置,4#3A机身,旋翼头,4#3主齿轮组(方便改为无刷后拥有更强动力(暴力)和更长飞行时间(11'20''))。

网友:
如果尺寸能放宽点的话,拉玛是不二之选。

网友:
随心所欲吧,楼主.

各人的意见都不同

网友:
4#3A改无刷的费用那位仁兄算了吗?
改完无刷,整套的价钱够买450的了。。。。。

网友:
想在家里飞就玩就搞台拉马吧,

楼主:
谢谢大家! 是不是2通道容易操控? 4通道的较困难?

网友:
2通是玩具,十分容易操作,但只能直上直下,基本用不着修理。
4通的才是模型,非常难操控,要玩的话还必须学会修理、调整,和学操控样,很费时和耐心,还有很费钱。
惦量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是不是2通道容易操控? 4通道的较困难?

2通的两大弱点。

第一方向控制很弱,不是一般的弱,基本上只能在打转和不打转之间选择。
第二控制距离短,基本上都是红外的,必须用遥控器对着飞机,而且飞出3米之外基本上就没信号了。

优点,便宜耐炸容易控制。只有9克重,80块钱左右,摔个二三十趟眼睛都不带眨一下。当然起落架还是会摔坏的,用胶粘一下继续飞。另外因为只有两个通道方向控制基本形同虚设,所以只要控制好油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