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大浆转速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8-08-10):
谁可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是电压乘KV直除齿轮比
计算出来的也不实时的转速,要想准还是用测速计吧!

网友B:
影响的因素太多,要考虑到螺距,估计不好算吧?

网友C:
电机KV值*工作电压(3S一般为10V)*电机效率(一般为85%~95%)*电机齿数/大齿盘齿数

网友D:
楼上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