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尾推?

楼主(2008-08-10):
选什么样的尾推好啊?WING尾推效果怎样?有用过的吗?

我现在的尾推又卡虚位又在,打算换个。

网友:
用固朗的塑料的尾波箱全套不错

可以试试,不贵。

楼主:
LS的用过吗?需要改装吗?

网友:
非乃科斯的好像不错

网友:
GL的尾推不错。

网友:
说真的,到现在我也没看到一款好的,虽然我换了不少了,WING的要说好,其实也说不上,如果要换也只能试下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有什么尾推是好一点的,推荐一下啊,我的亚托450尾推现在虚位有点大了,用401有逆时针缓慢漂的现象 ,什么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 尾连杆长短都调过还是漂,奇怪的是无论怎么调都是逆时针漂,所以剩下的可能性应该就是尾推的虚位了,我也打算换一个啊,最好是比较好又不贵的.

网友:
期待中,也在找好用的尾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什么尾推是好一点的,推荐一下啊,我的亚托450尾推现在虚位有点大了,用401有逆时针缓慢漂的现象 ,什么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 尾连杆长短都调过还是漂,奇怪的是无论怎么调都是逆时针漂,所以剩下的可能性应该就是尾 ...

我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啊。尾巴锁不好,练悬停好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有什么尾推是好一点的,推荐一下啊,我的亚托450尾推现在虚位有点大了,用401有逆时针缓慢漂的现象 ,什么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 尾连杆长短都调过还是漂,奇怪的是无论怎么调都是逆时针漂,所以剩下的可能性应该就是尾 ...

其实说真的,我改过一个450的尾推,改好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说是0间隙,那时候用401,说真的,锁的是好了,打舵也标准了,但是还是有漂移的问题,我现在换PG800,现在的间隙也很大了,漂移问题自然就消失了,也不是说一点也没有,我试过一次,悬停4:30时间,漂移为30度左右,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没说401有什么问题,401有很小的漂移是正常的,只是调试方法要按照自己飞机的情况去多调试下)

网友:
深有感触啊,现在好的尾推也找不出来,500的尾推设计的不错.

网友:
如果重量不太在意的话 商城里面有一款“银战士”的不错,全轴承设计,毫无虚位

网友:
银战士要很长很长的尾轴

而且整体很重

用wing V2 加上适当改装,就可以非常完美了,查见我前段发的贴

网友:
谁有完美方案发上来分享一下呀

网友:
维英与固朗的杂交,才能取长补短!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4082&extra=page%3D5

网友:
用WING2的蟹爪和WING2的尾桨拉杆效果更好(需要小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