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

楼主(2008-08-10):
飞机在安装的时候为了美观要调整天线
请问接收机天线能加长或是剪短吗?

网友A:
坚决使用原配长度

网友B:
原配的好点吧

网友C:
原配得好点
如果因为某个点不够长,你拿绳子系下,做个加长还是可以得

网友D:
原帖由
coolucky111
于 2008-8-10 12:32 发表
坚决使用原配长度

网友E:
别动它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