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电调是不是给保护了

楼主(2008-08-10):
飞了两个起落再换上另个电池,加油门突然动了一下就断电了,电机发出…D…D…D…的声音,接下来都这样了,请高手们指教一下要怎么办吖……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有电吖,还是满电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了两个起落再换上另个电池,加油门突然动了一下就断电了,电机发出…D…D…D…的声音,接下来都这样了,请高手们指教一下要怎么办吖……

同问?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主要是内阻大了,把油门拉下来再推上去,但不要推到头试一试,如果电机能再转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的确是保护了,温度过高保护,休息一会就对了~~~~

楼主:
打开控,接电,电机D..D..DD.D,正常,开始油门一推,电机转了一下,断电。电机D..D..D..D......,油门打回原位,控的油门开关打起来,电机又正常了,一推油门又断电,有机不能飞,强烈晕倒中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控,接电,电机D..D..DD.D,正常,开始油门一推,电机转了一下,断电。电机D..D..D..D......,油门打回原位,控的油门开关打起来,电机又正常了,一推油门又断电,有机不能飞,强烈晕倒中

检查电池、电调、马达插头,可能存在虚焊,或断了!

网友(2008-11-05):
。。。。。。
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
电池内阻大了或者连接问题,启动加载后电压下降造成单片机复位重新启动,可以尝试慢慢加油门,看看是不是油门到一定高度就停了,有条件启动同时测量一下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