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配置怎么样?

楼主(2008-08-10):
迷上450后 打算上以下的配置 看看怎么样?
1.6EXHP加原装接收.
2.3个辉盛9G 锁尾也用辉盛9G
(如果有更好的推荐一个 60元以下).
3.陀螺用GM730了.
4.好盈40A电调.
我主要飞悬停 航线 简单3D 这配置适合我吗? 谢谢

网友A:
这配置可以了,比我刚入450时都好.

网友B:
有米的话建议电子件用好的,一步到位:401, 65mg,9257

网友C:
一步到位就用5065mg

网友D:
楼主这个配置完全可以先用着.

网友E:
差不多了,有米的话就像3楼那样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