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 1/10 大脚车用电问题

楼主(2008-08-10):
HL3851-2 320A的电调,请问用7.4V 6000mah 60C 的锂电池可以吗,会不会烧电调

网友:
哪里有60C的锂电???6000Mah60C放电的话最大是360A??????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最大放电量60A
这种电池用在上面会烧电调吗

网友A:
我用100A的lipo,目前没烧:D

电调的通过能力就那么点,即使配置放电电流再大的电池,也不应该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00A的lipo,目前没烧:D

电调的通过能力就那么点,即使配置放电电流再大的电池,也不应该烧啊。

电调的通过能力就那么点,所以才担心电池放电量大把电调烧了